请教:电调第一次通电一定要“设置油门行程”吗?

楼主(2013-05-07):
本人又购入一个himodel的12A电调,这个电调接上就能用啊,怎么不用设置油门行程呢?说明书(淘宝上的介绍)上首先讲的是“检测当前模式”(油门放在最底,开控和电调,听电机声音,判断电调模式),其次是“修改当前模式”,根本就没提设置油门行程的事啊。
这么用有问题吗?

++++++下面是之前买的中特威30A电调+++++++++
买了个中特威的30A电调,说明书上写着:
看不懂啊,必须这么做吗?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四轴玩起来这么复杂吗?买回来一堆东西还要“组装、调试”?看不懂啊,必须这么做吗?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B:
你是怎么混到少校的··················

网友:
电调设置蛮简单的,不难的。仔细看说明书,通电后听电调里面发出的声音,移动油门摇杆来进行设置

网友:
混到少校挺容易的。。。。

网友:
亏你还09年注册

网友:
恭喜楼主 中特威电调设置很变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混到少校的··················

哈哈哈

网友:
换了遥控也要重新设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轴玩起来这么复杂吗?买回来一堆东西还要“组装、调试”?看不懂啊,必须这么做吗?请教各位。谢谢!

nt41兄:

中特威便宜好用。
普通电固/多軸不用另调,留意每次插电前先拉油门杆到底便可。

以下才须调,最好买30元的中特威电调卡:
(1)  电直调缓启动。
(2)  电滑电车调刹车。
(3)  电机要调指定进角。

使用电调卡时插线要特别小心正负极,不能错。

陈伯

网友:
这都叫复杂说明你不是玩航模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41兄:

中特威便宜好用。

多谢rogermhchan95兄指点!
原件还没买齐,无法实验。只好再请教一下。

1,上图中说“马达会‘滴滴’两声响”——马达(电机)怎么会响啊?是不是说电调会响?
2,上图中说“首先将遥控器油门拉杆推至最高位置,打开遥控器电源:(遥控器油门拉杆推至最高位置电调进入设置模式……)”——油门拉杆推到最高不就是最大油门吗?怎么会进入“设置模式”呢?是不是说在打开遥控器电源之前,如果把油门打到最大,则打开遥控器和电调后,电调就进入设置模式,而在打开遥控器电源之后再将油门打到最大,则就是正常的油门功能,电调不会进入设置模式?
3,上图中“四、编程菜单顺序、与说明”下面的表中奇怪的符号(一组四个的圆点、_*、~等)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符号会出现在遥控器液晶屏上?
谢谢!

网友:
电机会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rogermhchan95兄指点!
原件还没买齐,无法实验。只好再请教一下。

nt941兄:

(1)  电机真的会响。

(2)  如果你玩电固或多轴,电调基本上插电即可用。

(3)  你文内说的是用听声调法,新手很易调到晕头转向。
      一定要调的话,30元买一块调卡吧。

陈伯

网友:
玩飞机更复杂,别玩了,活着还得吃饭,这么复杂,别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混到少校的··················

我混到致今连个无刷电机都没碰过别说无刷电调呢 哈

网友:
要校准油门

网友:
潜水很久。今日得见高人无数。
1.新购入无刷电调均需设定、校准(接收机、换控也要走这一步)油门。顾名思义激活并校准。
2.现在无刷电机都会响的。只不过声音大小而已。自己仔细聆听吧。楼主貌似一直玩有刷电机吧。第一次接触无刷吧?
楼上的师兄们都介绍的很全面了。楼主少校同志要继续努力了。活到老、学到老呀。咱的坛子里的兄弟姐妹们都是热心人。共同交流。丰富经验。增益自己呀。

网友:
这个调校是全自动的吗?只要声音响了就OK了?

网友D(2013-06-15):
引用 网友C:
nt941兄:

(1)  电机真的会响。

你说的调卡不知道能否解决本贴的问题?接了两个电机,可总是起动有先后,单个调了行程也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又购入一个himodel的12A电调,这个电调接上就能用啊,怎么不用设置油门行程呢?说明书(淘宝上的介绍)上首先讲的是“检测当前模式”(油门放在最底,开控和电调,听电机声音,判断电调模式),其次是“修改当前模式”,根本就没提设置油门行程的事啊。
这么用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调卡不知道能否解决本贴的问题?接了两个电机,可总是起动有先后,单个调了行程也不行。

redsock2009兄:

中特威电调基本上买回来即可用,除非你另有要求,
又或者有人不小心调错了。

用听声调法易出错,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买30元
的中特威卡全调一次。

陈伯

网友E:
30元买一块调卡吧,,哪有卖的/?给个联接。

网友:
本人就是这样湖涂过来了,单发的从来还没想到过要设定,反正是接通后推电就转,一直用得是朗于电机和DY电调。这个DY电调汉语是用那个?连这个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烦了,搞双发总是搞不定同速问题,单个设定油门 行程后联接起来,始终是会出现一个先转一个后转的情况,推力也不一样,会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在起动之初电机会出现“卡啦”的声音,而单发的朗于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41兄:

中特威便宜好用。

还是老资格的前辈亲切,有问必答,如果中国的文化一直这样传承下去那就好了,五千年的历史传统美德就不会失传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元买一块调卡吧,,哪有卖的/?给个联接。

有多款电调供应的大网店都会有电调卡的。

陈伯

网友:
谢谢,我再找一下。

网友:
我是中特威的小王,我们正在制作油门行程设置的视频。 等网站改版后就会放到网站上了。 如果有需要的,我可以先将英文版的视频发给他。

网友:
我的工作QQ:1296312441

网友(2013-09-09):
学习留言就能混到少校!!!

网友(2013-10-19):
mark 设置油门行程  中特威的30A电调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中校是乱回复得来的,哈哈哈哈

网友:
冒充高手解释下电机为何响?电调上电瞬间,给无刷电机发出一组规律的震荡电流,通过包裹在磁钢中间的电机线圈就产生了高频震动,震动就产生了声音。初二物理学的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而这个过程是反过来的。
喇叭的原理也一样,在磁场周围的线圈通电后,线圈震动起来,带动喇叭膜震动产生更大的声音。当通过线圈的电流经过人为的改动而有规律以后,就产生了悦耳的音乐了。

新买的电调,若无特殊需要,使用者一般是不用再进行编程的。楼主你看说明书看得把问题复杂化了。
默认只要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就行了。说白了,就是让电调知道遥控器最小和最大的油门的参数值,做一次就可以了,以后自动记住这款遥控器了。
不要担心油门最大,电调上电就突然启动电机,内部程序已经防止这个意外了。
具体步骤:遥控器油门拉杆最大,开控,电调上电,发出:嘀嘀两声,迅速把油门杆拉到最小,电调发出嘀嘀嘀-----嘀~~~就好了。

网友:
换控  新的都要

网友:
油门最大 通道 电机响2下 最小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F(2013-12-01):
哈哈。说起来笑人,我从来没有设置怎么飞得上好?我也没有看过说明接上电就飞。不过我倒是想学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F:
哈哈。说起来笑人,我从来没有设置怎么飞得上好?我也没有看过说明接上电就飞。不过我倒是想学一下怎么设置 ...

你是四川人吧?

网友:
学习了。新人很易被电调的油门设置搞糊涂。电机能响甚至能唱歌是因为它的电气机械原理及结构与电喇叭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