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印的动力????? 头文字D看多了。。。

楼主(2013-05-07):
1530 3450KV 最高电流85A 配的是100A的电调  打算用4200 20C 作为调船动力。。 怎么样?   4200 20C 刚好 84A最大电流

我看比赛电池都是限重280克 基本都是4000  25C的 电池放电量大 但是电机最高只有85A  多出来的放电能不能增加动力?或者多出来的放电能不能保护电池? 毕竟经常最大放电对电池有损伤

网友:
电调,电池都有危险~

网友A:
不用这样去精确计算,跑船时电流的波动是很大的,如果是MONO1,平均电流比这个要少的多。
电池的C数大些有好处,放电能力充足,又利于电池寿命。
电调100A是危险的,20C,4200MAH的电池跑完会很热或者怀孕,非要这样就用小桨跑吧。
要是玩玩的话,怎么会选1530而不选1540?如果这两个同场跑,你会发现前者差劲得多。
1540对于玩家,没有传说中的很耗电问题,而是暴力,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去精确计算,跑船时电流的波动是很大的,如果是MONO1,平均电流比这个要少的多。
电池的C数大些有 ...

1530是给小O配的 本来没打算上MONO1 是上的58CM长的小0艇 后来误打误撞搞了一个X15。。。 还是放电系数大点安全。。 还有 我35C电池 跑436试过了 电池电调电机都温热 觉得已经很暴力了 插下水很远才出来  想封印掉一点调试船 无奈控是老控 没的选。。。

网友A:
如果嫌太快太暴力,换小桨好了,不要“封印”,牺牲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嫌太快太暴力,换小桨好了,不要“封印”,牺牲效率啊。

换小桨 电机负载就会降低 电调电流会不会变大? 电池电会不会用的更快? 还是反过来? 电机负载变小后 电调电流也变小 电池放电也变小?

反过来换大桨电机负载增加 是什么个情况??  还望指教。。 电机 电调 电池之间如何互动工作。。。

一下几个情况。。 电机电池都温热 电池烫手 已经很高的C数了  还是烫手 属于什么情况? 换大桨 增加负载?
                        电机过热 电调电池不热 这个是桨大了吧?
                        电机不热 电调过热 这个怎么也是通过换小桨来解决吗?
                        电机电调都热。。电池不热。。。。 这个没遇到过。。
                        最后 都热。。。。。。。。。

网友:
桨小,负荷降低,电流减少,相反,电流变大,当电流太大的时候,一般会先烧电调。
电机电池都温热 电池烫手 已经很高的C数了  还是烫手 属于什么情况? 换大桨 增加负载?
桨可能太大了,或者电池的C数虚标;
电机过热 电调电池不热 这个是桨大了吧?
有可能是电机的功率太小,一般匹配得好的话,电池也会热的(散热问题不在此话题);
电机电调都热。。电池不热。。。。 这个没遇到过。。
用劲的电池,小功率电机小A数电调就会这样,电池相对不那么热;
最后 都热。。。。。。。。。
负荷大。。。

你的问题不够详细,回答也不详尽,参考吧。

网友B:
西风----楼主是高人。
无必要讨论。 等楼主再玩一段时间他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风----楼主是高人。

难道姚明也来了。

楼主:
.........对新手不要那么吝啬啊 这个论坛的搜索功能聊胜于无。。 我几乎翻了快一年的帖子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理论是用作纸上的,实践经验才是操出来。自己多动动手,多想想、多看看。不久你就比 姚明 还要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新手不要那么吝啬啊 这个论坛的搜索功能聊胜于无。。 我几乎翻了快一年的帖子 眼睛都看 ...

吝啬这词可以看出你在怨恨我们。从你贴看到你什么都比我们清楚。喜欢去比较。 请教老手也要有态度。不过你是用怀疑老手的态度去请教。教了。你又怀疑是不是真的。这样是没人理你的。你还是自己慢慢去试吧。船模问题你经历过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没必要说你知。因为你不会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吝啬这词可以看出你在怨恨我们。从你贴看到你什么都比我们清楚。喜欢去比较。 请教老手也要有态度。不过你 ...

虾哥说到点子上了,的确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小桨 电机负载就会降低 电调电流会不会变大? 电池电会不会用的更快? 还是反过来? 电机负载变小后 电 ...

我们的经验也是自己平时玩船烧东西总结出来的!LZ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盲从是好的!玩模型就是这样都是烧出来的,自己烧了几个电机电调,电池就知道如何搭配了,刚入门交点学费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经验也是自己平时玩船烧东西总结出来的!LZ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盲从是好的!玩模型就是这样都是烧出来 ...

无处不在的三人组啊~
我以为,咱们三个只会在盲大尸的帖子里碰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吝啬这词可以看出你在怨恨我们。从你贴看到你什么都比我们清楚。喜欢去比较。 请教老手也要有态度。不过你 ...

我是纯数据分析 不参与产品比较 也没这个闲钱买那么多电机电调 无限升级 只是想找个经典的配置装个船跑跑玩玩 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说到盲从。。 本人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原因何在  上下搭配 产品选择 百花齐放 这才好玩不是吗? 虾哥的外转子跑船我就很好奇 我也实地测试了一下 只不过是用以前飞机的前出无刷 自己改到后出 低KV的电机 我串联了2组电池也试过了 但是没到推到电机电调电池的极限 这次1530配 100A 电调选择也是看了你的帖子买了himodel100A 我看你2221用80A很好 推算出100A 跑1530估计也没问题 我帖子问的问题不是什么 这个配置能不能上80啊  怎么才能上80之类的 只是产品的数据比较 关于轴 一直在问 为什么要前细后粗? 原因是什么? 一根4MM的不是好加工吗? 论坛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音响 相机 MOTO改装 汽车改装 养鱼 养虾 养草 固定翼 F3P  网络游戏 我每玩一个 都很好奇 开始我会大量的翻老贴 然后选出自己所喜欢的配置 进行比较 无意冒犯

楼主:
http://www.tudou.com/v/fZXYwcxwtwI/&resourceId=120441931_04_02_99&tid=0==.html

测试帖视频

网友A:
视频的这个效果正常,2-4的一体化轴系不用很细致安装,都会有这个效果。
为什么要2-4呢?论坛上早就有这方面的帖子。
2MM这端有着软轴的优点,有轻微弯曲也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的这个效果正常,2-4的一体化轴系不用很细致安装,都会有这个效果。
为什么要2-4呢?论坛上早就有这方 ...

我见过几艘船 都是一体化长轴 都是高速比较好 但是低速都有一定甩轴共振 2MM的地方甩起来   转速一高就消失了 我刚开始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来发现问题出在连接器和电机的连接上 结果导致船轴这里再怎么调 都无法高中低转速无振动 纯新手 只卖过一根一体化轴 和自己做了几根3MM的轴 缺少比较 早期船壳没到手 就只有对轴 对轴。。。 最好的时候对出了无声轴 几次拆装后 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时候了。。。还是有轻微的杂音 但是绝无共振 现在船轴尾端法兰轴承这里有一定的间隙 觉得要是把法兰轴承换成高精度的 这点杂音也会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几艘船 都是一体化长轴 都是高速比较好 但是低速都有一定甩轴共振 2MM的地方甩起来   转速一高就消 ...

是吗?你试过狂飙轴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