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我的新西达电调是不是全挂了?

楼主(2013-05-07):
昨天调试四轴,可能因为接4S电,把其中一个XXD 30A电调烧了,撕开塑料皮发现背面的MOS管都黑了。
但是奇怪的是另外三个电调也不工作了,单独检查时推油门
电机
不转,接上
电池
只向123 那个一声,然后隔两秒滴一声,过一会又不响了。。,而不是正常的123, 然后2声(2S电池),然后再来一声。
看说明书也没有这种故障的说明,按理说应该是烧掉的那个30A电调不允许4S下BEC输出,导致过热而烧掉的,另外三个电调应该没坏啊?

网友A:
不懂,请大神现身吧,不过话说天行者只比XXD贵一点点,趁此机会换!

网友B:
天行者上4S电不会烧吗

网友C:
天行者好像也是3S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