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怎样焊 结实

楼主(2013-05-07):
如题。格式的电池。  好盈的电调但是没有焊T插。

网友:
怎么焊都结实    但是你电烙铁  得用的熟练  就特别好焊

网友:
60W烙铁,长时间加热,温度够了是关键。最好把接头插起来,不然容易化掉。

网友:
感觉T插很难焊,好像磨一下好焊点

网友A:
我来说点心得,关键不在烙铁,关键在焊锡,只要是好焊锡,很容易就焊上了,你买的十几块一卷的焊锡当然不好焊,一个老鸟告诉我的秘诀就是买好的焊锡一烫就好,我照做,呵呵,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点心得,关键不在烙铁,关键在焊锡,只要是好焊锡,很容易就焊上了,你买的十几块一卷的焊锡当然不好 ...

说到点子上了!好的焊锡不仅好焊焊点还很光亮,电阻小有利于电流的传导

网友B:
1、电烙铁至少60W以上的,尖头扁头都行,功率大效率高。
2、1.5-2.5焊锡丝,注意这个一定不能图便宜,切记!
3、分别对T头和电线的焊接处上锡,T头的铜脚上多挂点锡。
4、将T头固定好,没有专用焊接固定架的,就用老虎钳加皮筋吧!
5、线览上可先套上热缩管,用烙铁加热T头铜脚并放上挂好锡的线览,锡化手起结束。
6、检查正负级和焊接强度,将热缩管加热裹在焊接处就行了。

网友:
焊锡选自带松香的,买贵点的。如果你环保意识强就选无铅的,不过无铅的不如有铅的好焊,新手就选有铅的吧!还有T头选优质的,焊接时不用挫也不要其它助焊剂,省心!

网友:
至于如何坚实,铜脚和线览重叠5mm,线览挂好锡后用钳子夹扁点,这样和铜脚接触面大些!最后看你的手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电烙铁至少60W以上的,尖头扁头都行,功率大效率高。
2、1.5-2.5焊锡丝,注意这个一定不能图便宜,切记 ...

这个专业!再请教一个问题~恒温电烙铁调大概多少度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专业!再请教一个问题~恒温电烙铁调大概多少度合适?

一般的焊台温度不超500度,像这类焊面大又带塑料的接插件,焊接时要求温度高速度快,所以你可将温度打到最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焊台温度不超500度,像这类焊面大又带塑料的接插件,焊接时要求温度高速度快,所以你可将温度打到最 ...

谢谢~能再详细说说第五部吗?用哪个部位加热?用电烙铁压线还是将烙铁头放于t插 线中间加热等锡化了焊接?

网友:
10楼出现正解。

如果你的T插需要打磨才能上锡,甭费劲了,甭浪费时间了,它的家不是你的模型,而是垃圾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再详细说说第五部吗?用哪个部位加热?用电烙铁压线还是将烙铁头放于t插 线中间加热等锡化了焊接? ...

先用烙铁头侧靠在T头铜脚上,锡立刻熔化,抬起烙铁头将挂好锡的电线放上去同时烙铁头再靠在线上,熔为一体后移除烙铁头,整个过程不过两秒。如果烙铁头靠上去不能立即将锡熔化,说明温度不够,移除等温度上来后再焊接,避免长时间靠在T头铜脚上,不然T头的塑料就化了。还有烙铁头也要挂好锡的。

网友D:
我用30瓦电烙铁,插头、线分别放在松香上面上好锡。。。烙铁头再加点锡。。。点一下松香。。。插头、线、烙铁头合在一块。。。一秒后拿开烙铁。。。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烙铁头侧靠在T头铜脚上,锡立刻熔化,抬起烙铁头将挂好锡的电线放上去同时烙铁头再靠在线上,熔为一体 ...

非常感谢耐心细致的回答~我把烙铁靠在线上结果线反而贴到烙铁上 没焊在t插上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点松香?松香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30瓦电烙铁,插头、线分别放在松香上面上好锡。。。烙铁头再加点锡。。。点一下松香。。。插头、线、烙 ...

我把三个合在一起 一拿开 线没焊上去 有时候还贴在烙铁上……这是怎么回事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耐心细致的回答~我把烙铁靠在线上结果线反而贴到烙铁上 没焊在t插上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点松 ...

T头铜脚、线都要挂好锡的,关于线反贴到烙铁上,可能你的烙铁有问题,温度不够,烙铁头没有处理好,烙铁头要正常挂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头铜脚、线都要挂好锡的,关于线反贴到烙铁上,可能你的烙铁有问题,温度不够,烙铁头没有处理好,烙铁头 ...

谢谢啦~我再试试~

网友:
T插是最难焊的

网友(2014-03-24):
焊接的时候加点焊锡膏,用好锡丝 HRC模型交流群 346186623,欢迎大家加入  另外主营HSP车 x-team马达

网友:
我的电烙铁功率够高,温度感觉也挺高,但是很难融化焊锡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说实话 我当初不懂的时候也觉得T插好难·· 后来在优酷看到焊T插的视频 ·· 后来就去买了黄花的电烙铁· 小台钳·  现在好多了·· 优酷上有焊T插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