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无副翼简单螺距尺调0

楼主(2013-05-07):
直接把三角板用双面贴粘在螺距尺上调成跟主轴90度!

网友A:
我是将直机摆放在窗台前,将直机横放在窗台前的桌子上,正常情况下直机的尾管是与窗子任何横线是平行的。调螺距时螺螺距规的上线或下线与窗子横线平行就台以了,这时的测量角度便是大桨的螺距数值。

楼主:
补充,粘贴三角板时最好用502,把螺距尺跟三角板放在同一平面上,在上502,保证两个尺的面也是垂直的,我是没有502才用双面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将直机摆放在窗台前,将直机横放在窗台前的桌子上,正常情况下直机的尾管是与窗子任何横线是平行的。调 ...

请教您个问题,我调螺距的方法是把尾拉杆或尾支撑杆用双面胶粘在刹车盘上(保持水平),将螺距尺的上边与其保持平行,来调整螺距的。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个问题,我调螺距的方法是把尾拉杆或尾支撑杆用双面胶粘在刹车盘上(保持水平),将螺距尺的上边与 ...

这也是可行的,最早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后来看尾管与机身是是平行的,才采用了以上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可行的,最早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后来看尾管与机身是是平行的,才采用了以上方法。

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老师傅:1、手持脚架,机身倾斜30°左右,拨动桨夹带动大桨旋转,当大桨的转速越慢时机身晃动的越厉害,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吗?如果不是主轴弯了还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2、固定大齿盘的螺丝是必须上紧吗?当我把主轴、单向垫片、大齿盘、华司、內六角螺丝在机外依次组装好后,锁大齿盘底部的螺丝只要拧紧,主轴几乎顺逆时针都不会转动,请问如果排除单项轴承的问题,会是那683轴承轴承的问题吗,可我换了一棵683轴承问题依旧,可当初似乎我好像锁紧过这颗螺丝,主轴单向旋转挺顺滑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用手机下个软件~

网友:
这个创意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老师傅:1、手持脚架,机身倾斜30°左右,拨动桨夹带动大桨旋转,当大桨的转速越慢时 ...

第一个问题用手拨动桨夹使大桨转动,这样测出的震动是不准的,应该上电慢转才准。如果靠大桨的惯性转动看出刹车盘画圈,那么第一是主轴弯曲,第二是中联变形。
第二个问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主轴细了,单向轴承内套在螺丝紧力状态下变形,与单向轴承外套顶死,换一根主轴试一试吧。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可行的,最早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后来看尾管与机身是是平行的,才采用了以上方法。

就怕尾管太软有时候稍微小炸也会有点变形的,  那测出来的不就不准了吗,  而我们新手尾管稍微变形还是继续飞的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同是穷人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4-01-08):
今天刚改的无副翼 还在发愁怎么调  楼主这创意太好了 要顶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直接两只大桨对折,调到没有夹角就是0度!夹角除以二就是螺距的度数!用半圆尺就能量出来了!

网友:
手机装个水平仪了,方便的多

网友:
多谢指点   受用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iphone搭在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