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频率和转速之间的关系?示波器观测如何操作?

楼主(2013-05-07):
    假设磁极对数为7,星形绕组连接,利用示波器测出反向电动势的频率,怎么来换算出相应的转速?
    还有一个想请教的,星型绕法的定子,理论上来讲,一个时刻只有两相通电,一相悬空,示波器观测悬空的一相端点与Y型的中性点之间电压就可以看到反电动势波形,但是一般无刷电机只有三端有线引出,中性点并没有引出线,请问用示波器实际观测该如何操作?
   真诚求教

网友:
   槽极数 ÷ 磁极数 × 频率 × 60 ÷(槽极数 ÷ 3 + 1)÷ 电压 = KV

     即:   N÷P×Hz×60÷(N÷3+1)÷V=KV

网友(2013-06-13):
我也想知道啊。
~~~~~~~~~~~~~~

网友(2013-10-09):
其实这个反电动势的测量,是有一定方法步骤的。尤其是转速和频率的关系。
1、首先准备好另外一套电调+电机,已经调好速度控制。
2、把要测电机,和已经能调速的电调+电机的定子连接起来,可以用胶布,或者其他什么软管之类的。
3、示波器随意接要测电机的两根线。
4、电机起转,这时候就可以从待测电机看到BEMF的输出波形和频率和转速有什么关系。

总而言之,需要可以运转和调速的一套设备,加待测电机,和示波器。

网友A:
测的是端电压,不是反电势。
不论如何,测得换向频率,肯定可以推算转速,只不过我现在没弄明白,9槽6极的这种和12槽14极这种计算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肯定不一样。。。

网友:
请参考附件电机基本电气参数测试方法。

电机基本电气参数测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的是端电压,不是反电势。
不论如何,测得换向频率,肯定可以推算转速,只不过我现在没弄明白,9槽6极的 ...

频率*60/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