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船没有水舱防翻船?

楼主(2013-05-07):
怎么回事啊,求高手解释防翻。我看帖子,很多人都做了水舱的啊。买了个船壳,过几天上照片。

网友:
防翻就是让船翻了能自己正过来。
水仓是其中的一种自翻设施,利用船翻后水仓进水使船的横向重心发生改变,打破船翻后死翘翘趴在水面的平衡状态。

楼主:
哦哦。水仓平时影响船的平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水仓平时影响船的平衡吗

定义一下什么是“平衡”。

静态的时候,单发船在水中基本都是“不平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下什么是“平衡”。

静态的时候,单发船在水中基本都是“不平衡”的。

舵片水平情况下 靠的是配重抵抗反扭力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片水平情况下 靠的是配重抵抗反扭力对不?

电池左方或者右边加楔子。从船尾向船头看。

网友:
请大家较详细的解释一下防翻仓的事情,能有图片更好。大家都会了我认为是好事情!

网友:
搜索论坛的帖子吧。。。这个问题我也搜索了不少论坛的帖子,最后才搞明白的。。。搜索:防翻

楼主:
没水舱是怎么翻过来的?

网友:
不知道的觉得神奇,看见了就明白,能翻的都是利用转移重心的原理,当船翻了之后,等防水仓进水,船体重心转移到一侧,使船体翻正,就是这么简单~~~

并不是所有的船都适合做防水仓的,有的是专门设计的,有的就算做了也要另外加配重才能起作用,当然配重越少越好,因为是无谓的重量,多了只会加重动力的损耗

网友:
我有一条电船,是一家香港公司做的,也是不会自翻,自己改后将就用。所以买时要注意。

楼主:
RE: 没有水舱的防翻船与悲剧的船桨

前两天说的没有水舱的防翻船到了,拿到手里一看,威武霸气啊,可惜没贴好贴纸,把船壳弄花了。这船有点特点,以往开孔做水舱的船如今到了这船上面竟然没了,水舱变成了凹进去的船体(左侧)附上铅块儿,原理一样啊……我累个擦擦。今天安装了一下午,接着去试航了,速度目测60左右吧(没全油门),估计在优化一下重心能上75。没拍视频和图片。没拍也是有原因的,减河公园的水脏死了,船回来的时候螺旋桨悲剧的打在了石头上……无奈,做了半小时回家。上几张家里的图片吧。

放在了画板上拍的。

螺旋桨悲剧了卸了下来,下面有螺旋桨的悲剧照。

以前水舱的地方变成了凹进去的船体,加了铅块就放翻了船了。

配置是以前那船的豹子3665 2680KV,好盈120A电调。

悲剧……

大家推荐一下水浆哪个好?现在的是438CNC的。

网友:
桨质量不错嘛。打到石头还没怎么变形,,呵呵。有视频就好了。。。船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说的没有水舱的防翻船到了,拿到手里一看,威武霸气啊,可惜没贴好贴纸,把船壳弄花了。这船有点特点 ...

13楼LZ你被忽悠了吧?这个也是CNC浆?我看哪家可以做出 桨叶与浆鼓之间 是清角的!是压铸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两天说的没有水舱的防翻船到了,拿到手里一看,威武霸气啊,可惜没贴好贴纸,把船壳弄花了。这船有点特点 ...

首先这不是CNC浆,在好的浆高速撞到东西都是会坏的!就好比跑车高速撞坏了你能说跑车质量差不经撞吗?你这船是自己装的?这船号称是可以不加隔水舱自翻的!如果真的是像你这样必须要加这么多配重块才可以自翻的话!多了这么多死重和有隔水舱的船型相比就没有优势了!

楼主: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船有7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不是CNC浆,在好的浆高速撞到东西都是会坏的!就好比跑车高速撞坏了你能说跑车质量差不经撞吗?你这 ...

要三块铅块才能反过来,有的时候要四块……跑起来速度不算很慢。能告诉我怎么船的调节重心吗(主要是铅块放在那里压重),我这电池是杂牌的,放点不够还沉呵呵。能否帮忙推荐一下螺旋桨吗,以前是38mm的,配置上面有。我新手不懂这些。还有怎么区分是不是CNC啊,虚心求教。在这里先谢谢您喽。

网友:
你那船没空间做水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三块铅块才能反过来,有的时候要四块……跑起来速度不算很慢。能告诉我怎么船的调节重心吗(主要是铅块 ...

你这算是MONO2的船型了不知道你所说的不算慢是多少KM?现在MONO2速度都可以达到80-90KM,关于你所说的自翻的重心,不想用铅块调节的话那就只好开隔水舱了!但是你这出设计初衷就是想不开隔水舱就可以自翻,所以船两侧是往船舱内凹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导致船体的内部空间小,即使开了隔水舱也有可能因为隔水舱太小自翻效果不理想!
关于如何区分是不是CNC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材质CNC浆的一般都是用硬铝作为原材料,所以那种铜浆钢浆都是压铸浆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三块铅块才能反过来,有的时候要四块……跑起来速度不算很慢。能告诉我 ...

电调带双向的话,翻船时开倒车,船就翻过来了。左边电池用大一点的,尽量紧贴底部,反过来时重心高,桨一反转,反向扭矩就会使船翻过来。

我推想的,mini船就是这样防翻的,O艇不知行不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老久前发的了,逆行可以防翻,但问题是软轴时间长了不爽,而且电调无刷支持双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而且来的没有自然翻过来方便。我的这船在外置水舱那边打孔了,现在加了75g铅条能翻过来,原来要240g才能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好你的船用的是浆插式的浆,如果用现在普遍MONO1用的自紧浆,一个倒车浆就掉了,在者你用的是软轴的话不要倒车,免得轴系变麻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好你的船用的是浆插式的浆,如果用现在普遍MONO1用的自紧浆,一个倒车浆就掉了,在者你用的是软轴的话不 ...

用直轴,加防松螺母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久前发的了,逆行可以防翻,但问题是软轴时间长了不爽,而且电调无刷支持双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而且来的 ...

我看TB上有很多双向无刷电调的,做防翻仓破坏船体结构,只能装一边水刀,转弯半径两边可能会不一样,制作费事又难看,还有漏水沉船风险,如果反转防翻可行的话,我还是不想做防翻仓,O艇用硬轴加防松螺母固定桨叶,以免倒车时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直轴,加防松螺母行不?

不知道你试过倒车让船翻正这方法吗?你试过你就知道这方法很愚蠢,船倒车浆就会反转那就会有水顺着轴系进到船内,变成了一台抽水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试过倒车让船翻正这方法吗?你试过你就知道这方法很愚蠢,船倒车浆就会反转那就会有水顺着轴系进 ...

反转时,桨在水面之上,怎么会进水呢?再说轴套两端不做防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转时,桨在水面之上,怎么会进水呢?再说轴套两端不做防水吗?

多说没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说没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多说一下,我可以少走点弯路嘛,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说一下,我可以少走点弯路嘛,请教了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自己感觉有疑问,觉得我说的不对自己实践一样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1楼的模友:不明白你的原理,船翻了电池这侧会低一点,如果桨不到水的话,倒车的反扭力方向是让船抬高电池这边,压低另外一边,船会趋向平衡,更不容易自己翻转过来。
如果倒车能使船翻过来的话,可能是因为桨打到水的拉力把船尾往水里拉,从而破环了船体的平衡而翻转的。但是,你又说桨在水面之上。
一般配置的65公分O艇,翻了以后,会安然地、死翘翘的平躺在水面上,桨高高在上,可以用空转的风动力让船动作,但是舵不在水里,无法驾驶,你可以在舵上面做文章让它翻了也到水。
我观察过MINI翻了,桨是能打到水的,利用正向急加速产生的反扭力是可以自翻过来的。
65 O 艇单靠电机空转的反扭和桨打空气的反扭,不足以令船翻过来。
防翻,还有好多方法的,但是都没有加副舱的效果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楼的模友:不明白你的原理,船翻了电池这侧会低一点,如果桨不到水的话,倒车的反扭力方向是让船抬高电 ...

多谢,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mini单单是反转是不可能翻过来的,淘宝卖家都是说先反转,再正转,目的也是增加瞬间的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TB上有很多双向无刷电调的,做防翻仓破坏船体结构,只能装一边水刀,转弯半径两边可能会不一样,制作 ...

水刀装在一侧那是为赛事准备的吧,增加转弯半径及稳定性,你看的是不是mono的

网友(2015-03-18):
有啊!很多呢!

网友(2015-04-19):
防翻仓,加的90克配重,3秒翻过来~~
http://api.photo.yunpan.360.cn/intf.php?method=Photo.getThumb&qid=24988678&nid=14294277366113964&size=1280_1280&devid=&rtick=1429427799&v=1.0.1&devtype=web&sign=c7648f62daa8f89eb4d37d1d4e2405fe&xid=38013714
http://api.photo.yunpan.360.cn/intf.php?method=Photo.getThumb&qid=24988678&nid=14294277496102412&size=1280_1280&devid=&rtick=1429427799&v=1.0.1&devtype=web&sign=c7648f62daa8f89eb4d37d1d4e2405fe&xid=38013714

网友:
我的MONO1买回来也不能翻要自己加配重,动一次躺在公园里还好有脚踏船帮忙反过来··········

90克刚好3秒能反过来

90克刚好3秒能反过来

自己乱加的配重

自己乱加的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