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180车床主轴平行度怎样调整

楼主(2013-05-07):
我的小车床  华飞180    车东西一头大一头小  好像是床头问题 请问有知道床头调整螺丝在哪里么,我拆下卡盘 用百分表打了一下  小托板移动 这个距离竟然差近10个格子    是不是床头偏了啊  ?  手里没有检验棒   怎样才能调整好呢

楼主:
从没没撞过刀啊  怎么会这样

网友A:
那里关撞刀的事,装配问题,我210v 车100mm 的东西还差10丝呢

网友:
车80mm 的圆盘,盘面是凸的,用习惯就好

楼主:
晕  原来以为华飞的不错啊  原来也有这些毛病  晕  最主要有没有调整的机会啊?
如果能调整还是要自己调整一下最好  实在不行 买个检验棒了

楼主:
原来小车床的床头是直接坐在大托板的导轨上  看来调整有难度了    看来买小车床还是玩具级别的   离专业的车床差别挺大

网友B:
这样打表貌似意义不大吧?

网友:
外圆倒没什么,内孔还得绞下,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打表貌似意义不大吧?

因为没有检验棒   但是这样也说明和托板不是平行的吧?

网友:
你测量的那个,,不是精度面,,,要测量法兰端面或安装法兰的结合面,,,,,,,,,,,可以安装好卡盘,,,,夹尾座套筒,,测量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检验棒   但是这样也说明和托板不是平行的吧?

只能说明你打表的那个面和托板不是平行的,不代表主轴如果主轴精度没问题,自宫法兰盘就是了

网友C:
把百分表横放,,,测平行度,,,说明书有专门检测数据的一页,,,讲了怎么测量,,,按照他讲的方法,慢慢调整

网友:
听华飞的刘氏刀友说!准没错,他可是时常接触着。

网友:
你打表的位置不对。

网友:
华飞的车床质量还是不错的,这种小车床刚性不是很好,你要把车床调平了。然后车100mm长的棒子,看看差多少。床身 不平,导轨面扭曲,肯定会出现大小头的。

楼主:
恩  谢谢刘氏刀友   我今天在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百分表横放,,,测平行度,,,说明书有专门检测数据的一页,,,讲了怎么测量,,,按照他讲的方法,慢 ...

就是这样测平行度

网友(2013-11-26):
坛里有出华飞车床

网友:
先看看安装是不合理,180比较单薄,简单的放置在一个案面上就开干有些欠妥。加工一些较长的工件从外端到床头这段由于吃刀引起的对床身的扭力也是不同的,这样是必要引起所车工件不柱度的误差,若把车床固定在一块钢板上调整好,你说的这种现象会大大的减小,我的180就是固定在了一块厚10mm长宽与油盘基本一样的钢板上,这样总体稳固多了,你可试试看。

网友:
     主轴轴线上下偏差也存在大小头,在床头下面导轨垫铜皮最简单,最好是锉和刮削。有检验芯棒就要先检查上下偏差,再用检查芯棒检查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应该是打上螺丝凹下去的外边才对吧?这个不是基准面的

网友:
直接车一刀平面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里关撞刀的事,装配问题,我210v 车100mm 的东西还差10丝呢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你打表的那个面和托板不是平行的,不代表主轴如果主轴精度没问题,自宫法兰盘就是了

自宫法兰盘也不行,必须先调床头。
或者先加工一段精细光杆,别卸下来,用游标卡尺量出精细光杆单位距离的直径差(这时架百分表的话误差应该是0),然后架表调整床头,使单位距离内百分表的误差为直径差的一半就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

楼上是不是说的小托板纵向不垂直的问题。好像得刮研小托板的燕尾槽吧

网友:
刮研小托板的燕尾槽???真的不理解。。。

网友:
大小头很正常啊。。有些大床也是这样的。这时候就要靠手感了。。我的床也有这毛病顶着车10厘米也能差了10丝,没时间去条也就去管它,要求精度的时候手动补偿。配合纱布抛。最好记录达到过10厘米长+0.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宫法兰盘也不行,必须先调床头。
或者先加工一段精细光杆,别卸下来,用游标卡尺量出精细光杆单位距离 ...

学习了,这个方法好。。

网友:
先调床头。这个对于180系列小车车不容易吧。。具体调整方法请指教

网友:
让刀误差。。。平行度。。。导轨钢性。。安装水平。。。????

网友(2023-04-30):
没准是小托板和车床主轴不平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