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3.10 固件摇杆校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5-07):
我用的是D10控,每次摇杆校准后不断电能解锁飞,但一断电再上电就不能解锁了,必须重新来一次摇杆校准或者直接用遥控上的微调解锁,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V2软件的第一页,查看那项,通道监测那里,看你的控是否抖舵利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V2软件的第一页,查看那项,通道监测那里,看你的控是否抖舵利害,

如果有抖舵,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抖舵,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呢?你自己都没确定,等你确定了之后再说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2软件的第一页,查看那项,通道监测那里,看你的控是否抖舵利害,

没抖舵

楼主:
用旧版本固件没问题的,希望DJI尽快改进

网友: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说问题已经解决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3-07-14):
如果解决了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