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俩,18Mz难道都有划痕吗

楼主(2013-05-07):
今天刚刚收到梦寐以求的神控,嘿嘿,老婆送给我的,感动死~~~~这么贵重的东西必须当着快递员的面,验收,怀着激动的心拆开,霸气的铝箱刺瞎我双眼~~~好吧,拿出控,额仔细看看有没有划痕,悲剧发生,那个左上角两处开关的地方每个下方的外观的漆面上都有一道细小的划痕,当时快递员也知道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买的是全新的啊,额,好吧,由于等快递发货不容易的又是细小划痕,也不影响什么,就牵收把,放在后备箱开车回家,越想越难受,花这么多钱啊买个神控,居然有划痕,匪夷所思啊,给卖家打电话,说了半天,让我发照片,好吧,我回家,小心翼翼拿出来,拍照,不仔细看不要紧,由于中午签收太阳刺眼,没仔细看,这下一看,右上角也有两处开关的地方也有划痕- -我打开机,看了下使用时间,33分钟,这  ,,让我情何以堪~~~~而且底部也有划痕,貌似还没有带的储存卡,应该18MZ国行都有把,我不大确定有没有~果断跟卖家发图,然后我要求寄回去~可是卖家说纪念版没货了,这尼玛我纠结了,超喜欢纪念版的颜色~~这可怎么办呢~貌似感觉18MZ没有想象中的做工那么完美。万恶的回复可见,大家都不关注神控了么~~~~
请广大模友给个建议,是选择换银色普通版,还是怎么着呢~你们分析下,这控使用半个小时,而且有多出划痕是个什么原因,而且,我收到的时候电池是放在里面的,新控电池不应该是分开放的?- -- - -就算卖家试机也不会半个小时吧- -
18MZ都不引人人注意了~~~

网友A:
只想说 你买来是用的。。不是放那供着的。。。有划痕很正常。。所以心态好点就行。。。这种限量版 从淘宝买。。肯定会被人摸过的。店家最多只会有一台。限量版是谁谁都像拿出来看看吧。再加上 模型店 个人素质  。。所以 你懂得。。。还是去大公司比较好 那里货品统一管理。是不会打开的,,或者找信誉非常好的店。。。我原来找的店。东西寄来时。连美国的 fedex 的包装都没拆。直接寄过来的。。(另外那么小你也能看得见。。还是比较佩服你的仔细。)

网友:
LZ真的不必纠结这些小处~

放开心情去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 你买来是用的。。不是放那供着的。。。有划痕很正常。。所以心态好点就行。。。这种限量版 从淘宝买 ...

东西不便宜,当然仔细观看,买个这么好的东西当然希望他是完美的,就像娶老婆一样一样的

网友:
算是二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西不便宜,当然仔细观看,买个这么好的东西当然希望他是完美的,就像娶老婆一样一样的

感觉像是控在玩LZ,不是LZ在玩控。。再贵的东西也只是一件货品,老婆可不是货品,两者没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控在玩LZ,不是LZ在玩控。。再贵的东西也只是一件货品,老婆可不是货品,两者没可比性。

额,如果你买了一件贵重物品,很多瑕疵,你开心吗,你高兴吗,你会怎么样?毕竟我买的不是二手,我买的是全新

网友C:
我们买辆几十万的车, 也不会要求这车没人摸过, 一丝划痕都没有。那么对于一个控又何必这么讲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买辆几十万的车, 也不会要求这车没人摸过, 一丝划痕都没有。那么对于一个控又何必这么讲究呢?

车有划痕你会要吗?你肯定不会的,几十万的车很正常,几万的控不大正常,几万的控,相当于控中的顶级产品,不一样的~碰过可以,用过可以,给你撞了,呵呵,你要真能接受,我算服哥哥你了

网友:
理解楼主   =买怎么好的控  其实没必要~~~我要是有怎么多少  宁可买个700飞飞   你真是有钱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有划痕你会要吗?你肯定不会的,几十万的车很正常,几万的控不大正常,几万的控,相当于控中的顶级产品 ...

像楼主控上的那么细的划痕,汽车上是免不了的, 所有的新车或多或少都有。不可能要求车的漆面完美无瑕的。就算新车的漆面再完美,开上路碰上一粒路上扬起来的沙子,上洗车店一洗车,立刻就有细微划痕了。所以说不必吹毛求疵。

网友:
控上都有这种划痕 你仔细看8fg上也有 你看看几处划痕是不是规则的  如果是随机的形状那就是二手货了

楼主:
对啊,那些都是后话,你买了以后。走石子路会划伤…如果控是全新的,一点瑕疵没有,是我使用后造成的,那么我一点怨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主控上的那么细的划痕,汽车上是免不了的, 所有的新车或多或少都有。不可能要求车的漆面完美无瑕的。 ...

对啊,那些都是后话,你买了以后。走石子路会划伤…如果控是全新的,一点瑕疵没有,是我使用后造成的,那么我一点怨言没有

网友:
真不喜欢退回去好了

网友D:
顶18MZ,不过我用了DX18以后,果断准备出了手里的FUTABA的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顶18MZ,不过我用了DX18以后,果断准备出了手里的FUTABA的控。

dx18用起来什么感觉啊,过段时间想入手12fg或dx18,价格差不太多,不知手感和性能差多少

网友:
你老婆真好!我买了个天九S都被唠叨了半个月……羡慕你啊!有这么好的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x18用起来什么感觉啊,过段时间想入手12fg或dx18,价格差不太多,不知手感和性能差多少

12FG的手感很细腻啊,鬼子的东西这点还是不错的。我原来用的就是12FG。
DX18手感很硬啊,当然也可以调的软些,也很细腻。手小的童鞋不建议使用DX18,很不舒服的说(比12FG)。如果用T8FG很舒服的童鞋用DX18肯定会不适应。

性能方面,我不大好说,由于我只飞直机。目前用起来,个人感觉DX18比12FG好用,尤其设置起来很方便。用惯DX18后再用12FG真心要出了12FG。说好听点,好专业的控,说难听点,麻烦死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几天在考虑要不要把12FG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