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天7 2.4G天线加长改怎么弄

楼主(2013-05-07):
想把天7 2.4G天线加长改怎么弄。跑船用,天线太短了伸不到船外面影响距离。

网友:
用WIFI用的试试。

网友:
楼主跑多少距离,天7不够吗?

网友:
加个平板天线

网友:
随意加长是会影响信号匹配的。

网友:
现在的2.4G接收有长天线的版本的,用馈线延长的!

网友(2014-01-10):
用屏蔽线加长,外网接天线的外网,芯接天线的芯,露出屏蔽网的长度不变
或者直接换跟屏蔽线,露出3厘米就行

网友:
這是我的船改換的天線,未換前已經可以拉距到 500公尺,換過後希望能夠到達 1000公尺。

內圈灰色短的(15cm)換成外圈黑色長的(50cm),這張照片上的新天線還沒剝皮,只要比對原天線已剝皮的長度來剝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