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antom绿灯闪烁为:GPS模式为绿,绿绿绿(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楼主(2013-05-07):
姿态模式为黄,绿绿绿,飞起来以后就是单绿或者单黄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还有我的phantom GPS模式下向左前方飘,机头还轻微左转,老得向右调整,怎么解决啊

还有,我拆开了phantom,给飞控包上了锡箔纸。发现飞控就松松的放在线路板上,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安装啊,但是松动啊。没有发现螺丝,也没有发现胶水的痕迹,后来我就用绳子给捆上了,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您好,您可以先按照调参中的说明文字进行一次高级校准再试试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疑惑中,盼望有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飞控估计忘了粘胶了 所以才会出现LZ的问题

网友:
飞控要用双面胶固定好,这个很重要。
另外,你要用调参软件做高级校准,就不会转头和漂了。

网友:
幸好你拆开看看了,不然真是很危险!

网友:
脱胶?恐惧

网友:
DJI为什么不用螺丝固定主控和GPS,而用双面胶,我都怕怕的。要减振也可以做在主控内部,也没有必要在外部做呀?

网友:
有点吓人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疑惑中,盼望有人解答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785&extra=page%3D4
看这个贴!!!

网友B:
我炸机后也出现楼主的情况,下载调参软件做高级校准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炸机后也出现楼主的情况,下载调参软件做高级校准即正常。

调参软件做高级校准有没有教程啊?还没有做过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785&extra=page%3D4
看这个贴!!!

我就是看了这个帖子,才注意这个问题的:我的机子开机和帖子里的类似,找到卫星后,在静止状态的闪灯和这个贴子里的被骚扰类似,问题是我没有骚扰他啊,飞起来以后就单闪等了,求解答?

楼主:
昨晚上,又把机子拆了,用了两根尼龙自锁扎带,斜十字牢牢的捆在线路板上了,比胶水的更放心,飞控外面包了双层锡箔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这个帖子,才注意这个问题的:我的机子开机和帖子里的类似,找到卫星后,在静止状态的闪灯和这 ...

被骚扰只是绿灯快闪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传感器误差大。需要做高级校准的。
您连上调参软件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传感器误差导致的了。

楼主:
调参软件有没有教程,或者参考的,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有没有教程,或者参考的,我学习一下?

鼠标移到相应的参数填写框或者功能按键上会弹出说明文字,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移到相应的参数填写框或者功能按键上会弹出说明文字,如图

昨晚已经进行了基础IMU校准和高级校准,基础检查状态显示需要校准!

今早迫不及待试飞了一块电池,飘得问题,转向的问题都已经解决,绿灯闪烁也已经接解决!!谢谢各位!!

不过发现了一个原先没有注意过的问题,就是油门不稳:定高悬停状态下,会突然下降,下降速度倒是不快,但必须加很多油门才能止住,然后又开始上升;有时候定高悬停时又会突然上升,也要减油门才能止住;

感觉油门也需要校准,但是不会啊,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已经进行了基础IMU校准和高级校准,基础检查状态显示需要校准!

您可以按照PHANTOM高级篇手册内的说明校准一下遥控器

楼主:
昨天下班后校准了遥控器,出去飞了四块电池,很稳!至此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感谢所有人、感谢CCAV,.....等等等,开个玩笑,感谢这个论坛的热心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