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联电池不用P联电池

楼主(2013-05-07):
看现在普遍用nS1P联
电池
,但个人感觉S联要考虑到每组充电、放电饱和度什么的,比较复杂。问问为什么不用1SnP联电池? 这样充电、放电时岂是减少了很多麻烦?
同样重量,S联和P联的总能量是一样的吧。

网友A:
电压高功率才容易上去,1s的电压太低了,小飞机才用

网友B:
那得非常大的电流 电流大了容易热损耗,所以都是用高压电池

网友C:
看看问答,涨涨学问!

网友D:
和高压输电一个原理,同样的功率提高电压 降低电流 减少热损耗 提高效率

网友E:
首先。。LZ说的没错。。
其次。。LZ忘了考虑电压上不去。。功率上不去。。

网友F:
同样的功率提高电压 降低电流 减少热损耗 提高效率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