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犬 M41A3 8元钱升级半金属避震,探讨解决驱动轴虚位问题,摸友进来一起学习讨论

楼主:
查看数: 8589 | 评论数: 64 | 收藏 4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5-7 17:51

正文摘要:

这是上次改造坦克排气管的材料 效果好狠多。哈哈。 对了,老莫有有没有解决传动轴虚位的方法,我在五金市场买了个35平方的铜管,外径打了一点,打算打磨一下安装,等我下次传图吧。 同志们 ...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簧有剪短,你去看弹簧底下有两层的,我只是把重复的地方剪了,长度没有变过。你可以做试验一下,事实 ...

强度变高了?就效果好了?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必要,剪弹簧就能达到效果。
引用 楼主:
看来没人对半金属避震感性趣
引用 楼主:
上来看看
引用 楼主:
上来看看,冷了!
引用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那!!!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避震改的很不错

谢谢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挺好的改装,就是这款车的改装贴少些

是的,上有丁姐的帖子作为参考了。自己再动动脑子,想为模友做点贡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兄弟,我的还没掉链子
引用 网友D:
不错,挺好的改装,就是这款车的改装贴少些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猛犬的链子比较松,光滑点的地方和直线没问题,草地就要悠着点。那个什么张紧用下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磨的地方还是会磨,该晃的地方还是会晃。小狗的摇臂还是觉得要么全金属要么全塑料。就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 ...

个人感觉还好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锯条据据成多少cm一根?避震的钢管

你把塑料的拆下来,当塑料的长度据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外侧 塞进那个驱动轴的塑料孔里?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肉眼看一下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好有,解决驱动轴虚位

买好铜套,打算手动锯,加驱动轮的铜套 锯多少CM一根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履带正确的安装方法,翻坡时,履带脱了,自己先把履带套上 后面的 驱动轮 ,再压下路轮,最后套上前诱导轮,这样操作正确吗?
引用 网友F:
该磨的地方还是会磨,该晃的地方还是会晃。小狗的摇臂还是觉得要么全金属要么全塑料。就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金属替代品所以我的小狗仍用塑料的。避震效果其实剪弹簧就可以全搞定了。
那个摇臂主要还是在几个会转动的地方不可靠

楼主(2013-05-09):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弹簧短了 反而增加避震效果?

弹簧有剪短,你去看弹簧底下有两层的,我只是把重复的地方剪了,长度没有变过。你可以做试验一下,事实说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避震改的很不错

谢谢,一起学习,我也是探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觉得小狗的摇臂最脆的地方是主轴吗?我觉得要换还是要整体,换金属护套后金属摩擦塑料的后果。。。。 ...

我看了一下,不存在您讲的问题,其实塑料的牢度也不错的,我出去野外狂*操(监控)了一下,什么事都没有,关于金属避震,我正在和我们单位懂车床的朋友一起探讨,欢迎一起解决,不知道在下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不存在您讲的问题,其实塑料的牢度也不错的,我出去野外狂*操(监控)了一下,什么事都没有,关 ...

这个方案也是我临时的。最终也是向全金属发展,现在不是讲可持续发展么,一点一点来,哈哈。欢迎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也是我临时的。最终也是向全金属发展,现在不是讲可持续发展么,一点一点来,哈哈。欢迎大家多给 ...

金属摇臂我也要,便宜点。
你的陆轮加轴承没?我的小狗现在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有人说是虚位,我承认。目前我给驱动轴那加了轴承,陆轮实在不好拆,也没敢拆,毕竟那是用铆钉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属摇臂我也要,便宜点。
你的陆轮加轴承没?我的小狗现在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有人说是虚位,我承认。 ...

柳钉不难拆的。找东西垫着钉孔附近,从车体内向外敲一两下,柳钉就会向外移出一些了,再用钳子就可以慢慢把它拔出来了。

网友B:
楼主诱导轮和驱动轮加轴承吗

网友:
直接用铜管不是也可以吗?多大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属摇臂我也要,便宜点。
你的陆轮加轴承没?我的小狗现在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有人说是虚位,我承认。 ...

怎么加轴承呀?买多大规格的?》

网友F:
就是驱动轴和底盘的结合的地方。加轴承固然好但是安装会麻烦,最好的办法还是加铜套。丁姐帖子里有提到

网友:
就是在地盘塑料上加铜套吧,铜套与塑料怎么合成一起呀,

网友B:
铜套的尺寸多少 塑料上要扩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诱导轮和驱动轮加轴承吗

我没加轴承,找不到合适的轴承。但可以加铜套,就是用铜套吧填充驱动轮的虚位,35平方的电线接头,是铜管。因为铜管外径大了一点点, 我是用我的小台虎钳固定铜管,然后360度用锉刀打磨,力度要均匀,可能会纯在一定误差,点耐心打磨,总能打磨好的,然后用锯条截取所需的长度,把铜管塞到驱动轴的塑料里面,如果粗了多余部分继续打磨,麻烦一点。铜管外壁可以涂些胶水固定,铜管外面粗糙一些没事人,因为不会产生摩擦,重要的事铜管内壁光滑就好了,加点固体润滑油,虚位也就解决了,我试过35平方的铜管刚好能套上驱动轴,而且基本没有设么阻力。如果满意帮忙平分哈,我刚加班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的尺寸多少 塑料上要扩孔吗

铜套我是五金市场买的35平方的铜线接头,我有样图,在另外一个帖子上有。照样去买。有介绍。因为加班没时间发图。塑料最好不要扩孔,打磨铜管外壁就行,塑料太薄了就不牢固了。你说对吧,记得我的帖子如果好,给我评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的尺寸多少 塑料上要扩孔吗

铜套外径可以加一点点胶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的尺寸多少 塑料上要扩孔吗

还有加点固体润滑油,减小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驱动轴和底盘的结合的地方。加轴承固然好但是安装会麻烦,最好的办法还是加铜套。丁姐帖子里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打磨铜套比扩孔好,塑料薄了不牢固。加胶水就能固定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摇臂我也要,便宜点。
你的陆轮加轴承没?我的小狗现在会出现掉链子的情况。有人说是虚位,我承认。 ...

你可以看我别的帖子。

网友B:
谢谢 说的很详细 自己着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说的很详细 自己着手中

你在改了啊,我只是把铜管加工了一下,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搞,有空帮我帖子评一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觉得小狗的摇臂最脆的地方是主轴吗?我觉得要换还是要整体,换金属护套后金属摩擦塑料的后果。。。。 ...

我已经加铜套了,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说的很详细 自己着手中

我已经改好有,解决驱动轴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说的很详细 自己着手中

我改好了、你呢

网友B:
小锯条据据成多少cm一根?避震的钢管

网友C:
改避震改的很不错

网友F:
该磨的地方还是会磨,该晃的地方还是会晃。小狗的摇臂还是觉得要么全金属要么全塑料。就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金属替代品所以我的小狗仍用塑料的。避震效果其实剪弹簧就可以全搞定了。
那个摇臂主要还是在几个会转动的地方不可靠

网友B:
新手请教:履带正确的安装方法,翻坡时,履带脱了,自己先把履带套上 后面的 驱动轮 ,再压下路轮,最后套上前诱导轮,这样操作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好有,解决驱动轴虚位

买好铜套,打算手动锯,加驱动轮的铜套 锯多少CM一根

楼主:
没有具体,肉眼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直接从外侧 塞进那个驱动轴的塑料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锯条据据成多少cm一根?避震的钢管

你把塑料的拆下来,当塑料的长度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磨的地方还是会磨,该晃的地方还是会晃。小狗的摇臂还是觉得要么全金属要么全塑料。就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 ...

个人感觉还好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猛犬的链子比较松,光滑点的地方和直线没问题,草地就要悠着点。那个什么张紧用下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D:
不错,挺好的改装,就是这款车的改装贴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也想入一台犬,请问这个犬在跑高速的时候容不容易掉履带啊?

兄弟,我的还没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挺好的改装,就是这款车的改装贴少些

是的,上有丁姐的帖子作为参考了。自己再动动脑子,想为模友做点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避震改的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那!!!

楼主:
上来看看,冷了!

楼主:
看来没人对半金属避震感性趣

网友B:
没什么必要,剪弹簧就能达到效果。

网友A(2014-06-26):
引用 楼主:
弹簧有剪短,你去看弹簧底下有两层的,我只是把重复的地方剪了,长度没有变过。你可以做试验一下,事实 ...

强度变高了?就效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