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制作双发差速小机求助

楼主(2013-05-07):
  拆了一个三通玩具直升机,板子是好的,用两个小电机做双发差速,电机大概是6毫米的,一个轴长一点,一个轴端一点,好像转速还不一样,小机一飞就打转。后来用2个相同转速的7毫米空心杯电机做动力,遥控的时候,两个电机虽然能同时快慢,但是只能转3秒左右,就停了,然后油门归零,再加大,又可以转3秒,然后又停转。如此反复。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板子是好的,之前的三通直升机是可以飞的。换2个4毫米的空心杯也是可以一直转的,但是动力不足,所以才用的7毫米电机。

更新: 换600mah 20C电池试了,7毫米电机依旧断断续续,但是电机空转的时候又没有问题,一直转。估计就是楼下朋友说的电调的问题。因为是玩具控制板,所以还是打算弄俩6毫米的电机试试,或者用4毫米电机做个减速组,带6寸桨,不知能不能行?试试看。

网友A:
估计电池不给力,7mm双发 至少20c  150mah电池。

网友:
楼主上个图呀

网友B:
是电池安培太小,换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安培太小,换个大的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不给力,7mm双发 至少20c  150mah电池。

谢谢,我先试试。手里的是个300mah的电池,不知道放电C数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电调無法供电给双7MM电机。改6MM

网友:
电调过载

网友:
电调问题,很容易烧的,我以前烧了好几个了,教训,6Mm空心杯差不多,

网友:
我认为是板子上的陀螺仪搞的鬼。你的板子安装必须是陀螺仪立着,不然被检测出飞机处在非平衡状态下陀螺仪会介入控制两电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