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DIY无刷云台

楼主(2013-05-07):
虽然没玩四轴了,但看无刷云台这么火,也跟着搞个,主要是想做台来拍拍小视频,特别是跟拍小孩……

花了一整晚时间,把以前的多轴配件,东凑西拼的整出这么个样子……

俯仰和横滚都配平衡了……
刷了毛子固件,俯仰正常,就是横滚会抖……。感觉电机没力,电机是2208的……

2208的电机,毛子固件,请教大家的横滚如何设置……谢了……

网友:
你是指遥控控制吗  A0 口 328 引出来

网友:
搞套无刷云台得话多少米吖。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云台多重啊?GUI里面加大POWER值增加点能量看够不够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多重啊?GUI里面加大POWER值增加点能量看够不够力

电机太小了 驱动力量不够 就容易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小了 驱动力量不够 就容易抖动

新亏没有买2208的,我还以买大了

网友C:
我用的也是LZ和你一样的电机 两个都是2208 遇到的问题也和你一样  横滚会抖 弄了一个月没搞好 估计就是电机功率不够 现在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嘛 是换了电机 还是调参数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LZ和你一样的电机 两个都是2208 遇到的问题也和你一样  横滚会抖 弄了一个月没搞好 估计就是电机 ...

是很高频率的抖动吗?
我的原来两个轴都在抖,我在GUI里面乱调PDI,后来不抖了。另外感应板的固定不要减震,直接硬连接,再另外你调调横滚的重心,不要偏了,偏了也会抖。

网友:
结构有问题,我要是没看错的话,横滚没在重心点上,改改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不成样子啊,东拼西凑的凑合着用。

网友D:
最近调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调的怎么样?

横滚换成4006电机后,非常给力...不抖了..快速甩手,都不会发抖...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滚换成4006电机后,非常给力...不抖了..快速甩手,都不会发抖...很给力..

看样子是电机力矩不够。所以抖动!

网友:
精确调整好重心的话,对电机功率要求小很多

网友(2013-07-17):
云台  我潜水

网友(2013-09-14):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