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视频截图和照片都放大同样的倍数,哪个清晰度高?

楼主(2013-05-07):
如题

网友:
那要看你照相机及摄像机拍摄时的像素!一般照相机放大图像优于视频截图的图像!供参考

楼主:
是同一相机拍的照片和视频的比较,同样的镜头的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相机拍的照片和视频的比较,同样的镜头的比较!

必然拍照清晰

网友:
当然是静态画面像素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