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3-05-07):
一直想自己D个砂轮机来磨麻花钻,今天到废品詀转了一圈发现一个鞋厂用的过胶机用称称了一下有25公斤左右75元,抬回家把电机拆下,通电后可以转,而且还不响,转速也不高(里面的铭牌已没有了不知钮力有多大,),还有20公斤可以卖废铁,请问这个直流电机有谁知道是什么电机吗?用来做砂轮机不知可不可以?

在机上拆不来的交流转直流可调速开关

网友A:
楼主你别D砂轮机了,我用9成新的砂轮机和你换这电机和调速器,我的手板车缺个电机。
行的话我拍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减速电机,做动力的话慢了

网友:
就是个串激电机,和手电钻的电机类型一样,看大小,估计功率不会超过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别D砂轮机了,我用9成新的砂轮机和你换这电机和调速器,我的手板车缺个电机。
行的话我拍照片给你看 ...

我这个就不换了,已把做砂轮的架子做好,如果你要这种电机的话,我有空可以帮你到废品店找找,叫老板帮忙留,我们这鞋厂多,这种机器经常能看得到,

网友:
这个是力矩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不换了,已把做砂轮的架子做好,如果你要这种电机的话,我有空可以帮你到废品店找找,叫老板帮忙 ...

好的  先谢谢你!

网友B:
不是吧 25公斤?少一个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25公斤?少一个点吧?

是机器25公斤,那个电机大约5公斤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器25公斤,那个电机大约5公斤这样

是我看帖马虎 原来你说的是机器25KG。

网友:
轴太短,砂轮片装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改不如砂轮机好用,不过调速蛮好玩的,下次有帮我也收套吧,多谢了

网友:
这貌似是线切割丝筒电机 3000多转 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