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里面没有地面效应吗?

楼主(2013-05-07):
大家好
小弟新手,用凤凰模拟器非mcpx每次起飞时都很稳,没有左漂
但是玩真机(华科儿scp)的时候每次起飞时都快速左漂,无论我怎么调机都没法避免
难不成模拟器里面是没有地面效应的?或者是我调机的问题??

谢谢解答!

网友:
是地效的问题

网友:
G4(G5)里面有。

网友:
忘了校准遥控吧。。。

网友:
地面效应(Ground effect)亦称为翼地效应 (Wing-In-Ground effect,WIG)或翼面效应(Wing-In-Surface-Effect,WISE),是一种使飞行器诱导阻力减小,同时能获得比空中飞行更高升阻比的流体力学效应:当运动的飞行器掉到距地面(或水面)很近时,整个飞行器体的上下压力差增大,升力会陡然增加。

网友A:
直升机左飘是因为尾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左飘是因为尾桨造成的

受教,谢谢!那么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是没有左漂的咯?

网友B:
你是什么模拟器,什么版本哟,都不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模拟器,什么版本哟,都不说明

凤凰4.0.j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谢谢!那么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是没有左漂的咯?

模拟器里面也是左飘的。

网友C:
模拟器基本上不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基本上不漂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模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也是左飘的。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模拟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模拟器啊?

凤凰4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模拟器啊?

凤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