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载泉速高频头后,NANO CP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5-07):
RT 普通正飞模式正常 就是3D貌似没设置好 而且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打开3D开关。螺距不会变化。这是啥情况

网友(2013-06-09):
同问请高手公布一下
莫看我凶

网友:
不求高手我来上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去看g大的帖子啊,里面有视频

网友A:
泉速有高频头?没搜到啊

网友:
这个简单,我有配置文件,加我吧41761517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泉速有高频头?没搜到啊

高频头是CC2500,如果只是飞NANO,用那个长沙云宝的11块的高频头。相当爽。功率小飞NANO刚刚好,又不拖累D7E的供电。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是CC2500,如果只是飞NANO,用那个长沙云宝的11块的高频头。相当爽。功率小飞NANO刚刚好,又不拖累 ...

怎么用啊?得自己焊吧?
能做成直接插在模拟器接口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是CC2500,如果只是飞NANO,用那个长沙云宝的11块的高频头。相当爽。功率小飞NANO刚刚好,又不拖累 ...

求长沙云宝高频头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