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MD赛斯纳

楼主(2013-05-07):
纯新手,经过十余次的小炸(换了两次轴、桨、子弹头,粘了垂尾)才发现副翼设反了。把副翼设好,飞上蓝天五六分钟后,在低空飞行时垂直朝地上石头冲去,炸了。试问,还能否修复。

网友:
修啊,泡沫胶伺候

网友:
能修尽量修吧,省钱才是硬道理。

楼主:
省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没练模拟吗?这么惨烈

网友:
不算严重。。用泡沫胶粘,不要糊太多了,会腐蚀的。也可以用热熔胶修补,新手就要先学学修机

网友:
应该重视模拟器的呀,炸的程度很模拟器的练习程度成反比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JJ ,没炸过这么惨。。。。

网友:
我也有一台赛斯纳,在没有把模拟器玩的很熟练之前我堒不玩真机,当然我也还在慢慢学习组装

网友:
新手必须经历的过程

网友:
笑猫猫兄:

EPO机可用热水修复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389

陈伯

网友:
我试过热水修复法。结果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几乎复原。只是不要乱用胶,MD的泡沫胶干稀合适重量轻、没有颜色,好用。粘好后,外面可以用白色布基胶带蒙上,美观不减从前。

网友:
说实话这个飞机,炸一次后,修回来,飞起来,就不爽,虽然还是很好飞,但感觉精度有点下降。

网友:
不知道我的第一架固定翼试飞后会不会炸鸡,还没到货,期待中

楼主:
上次炸鸡,把升降舵机也弄扫齿了。等天气好,再飞。

又入手一个冲浪者,真的好飞,就是降落时与别人说话,没有控制,掉在泥里了。

网友:
修吧 这都是小事 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才哪到哪啊,比这炸的惨的都能修好。 没事的,学学修飞机的手艺也是必要的。哈哈

网友:
我还在模拟器。。。呢

网友A:
上热熔胶,这算啥

网友B:
还好楼主不是玩直机,!

网友C:
努力修 用力修 习得一身本领 理论上飞机越修会越难飞 但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等这一台飞机折腾的差不多了 换新机的时候 就海阔天空了

网友D:
能修 妥妥的 泡沫胶加纤维胶带

网友E:
可以修,只是惨了点,修起来麻烦,边修边练技术就起来了。

网友F:
修飞机炸飞机,看来是新手的必经之路

网友G:
固定翼比直机省多了,直机一炸就得换配件,固定翼胶水+胶带就解决了。

网友H:
技术室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