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大半年的魔法师双电机终于完工,顺便秀一下刚装好的漩涡和改装完成的O

楼主(2013-05-07):
去年炸开了的魔法师修复完工,特意加强了前部,浇灌环氧树脂并用玻纤布加强,重新上漆,改双电机硬轴,船底吸水嘴。
配置:豹子2860KV2730 (4-5s锂电)   老虎4MM硬轴系  老虎加长舵(非吸水) XXD120A电调(先试着看) 538正反桨 不多说了上图

试航了一下4S速度还行,非常稳定,重心配置刚刚好,由于没人所以视频没拍,择日上5S换小桨试试看

外部

外部

后部2

后部2

后部1

后部1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网友A:
这动力。。 觉得舵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力。。 觉得舵不可靠

请教一下,动力大了还是小了,舵在后部安装部位用环氧板做过加强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B:
你电机和硬轴还在一条轴线上?
建议舵转向球头连接还是换成金属的,这么大动力,转向操舵的作用力,还是容易将塑料球头拉裂或者滑牙的,这个不能省。

网友:
楼主米人,船多啊

网友C:
那条O电镀版的原色还是很好看的,干嘛要喷成红色呢?

网友:
一直感觉魔法师的涵道太浅了

网友:
努力看视频啊。

网友:
楼主得魔法师是什么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条O电镀版的原色还是很好看的,干嘛要喷成红色呢?

跑高速时很难看清姿态,和水花一个颜色,喷成红色更醒目而且这个船壳韧性有余刚性不足,所以底板必须加强,电调用的杂牌的先试试,行的话换好点的电调,而且这个魔法师有魔咒,单电机时烧了我2个好盈1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和硬轴还在一条轴线上?
建议舵转向球头连接还是换成金属的,这么大动力,转向操舵的作用力,还是容 ...

转向的球头本身就是金属的啊,你说的时球头扣吧?那个没必要,老虎出品的球头扣强度还是够得

网友:
你又来了~~~哈哈!

好,第一次浆双轴双浆的魔法师,有创意,正反浆应该很稳定,对加速有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