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naza呢?还是兔2啊?纠结纠结!!!

楼主(2013-05-07):
用过的大神们指导指导啊,为这头疼好多天了!听说naza比较稳,听说兔2的OSD比较好用(而且比naza的便宜)。我是准备拿来搞航拍,预算最多也就能上naza了,唉唉!纠结纠结!!!

网友A:
两个都上吧,一个玩一个干

网友B:
MWC默认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上吧,一个玩一个干

呃呃呃,囊中羞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默认就挺好。

关键我对它不熟啊

网友:
兔二不错。。而且比兔一优化了很多

网友C:
想航拍建议你直接上悟空(想拍得好的话),要知道这里的名言是:::::::::省钱就是丢钱的开始!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自己玩玩也是先上NAZA,兔子相当考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航拍建议你直接上悟空(想拍得好的话),要知道这里的名言是:::::::::省钱就是丢钱的开始!

悟空太高了,飞不上去啊

网友D:
我是玩兔子一的,最近调的还算理想,3-4级风,松杆定点,漂移范围5米半径。2级风一下,定点1-2米范围。自动返航路线稳定。兔二应该会更好,而且支持多轴专用的OSD看了很不错啊。只要在可控范围,飞多远都能回来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玩兔子一的,最近调的还算理想,3-4级风,松杆定点,漂移范围5米半径。2级风一下,定点1-2米范围。自动 ...

现在心动的就是兔儿的OSD啊,兔一我玩过,实在是,调的我无奈了

网友D:
呵呵,今晚我也无奈了,罗盘调2个小时了,半年没动了,想调调,还不如不调了,误差20度了,友爱又无奈的兔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今晚我也无奈了,罗盘调2个小时了,半年没动了,想调调,还不如不调了,误差20度了,友爱又无奈的兔子 ...

就是怕这种无奈啊

网友:
心平气和又调了三次,不调了,误差7-8度左右,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两个有什么纠结的??有条件果断naza啊!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E:
零度吧……真的不错!

网友:
兔子2的校准罗盘方法也很容易掌握。据说兔子一也要改成兔子2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度吧……真的不错!

零度,还上不起啊

网友F:
我也同样纠结,玩过NAZA的给点建议

网友G:
APM飞控 很强悍的 不比NAZA差 而且带 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