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MWC2.2 10DOF 九轴模块 L3G4200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的低通滤波怎么设

楼主(2013-05-07):
昨天装好的四轴,飞起来抖的厉害,油门忽高忽低。
10DOF 九轴模块 L3G4200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陀螺仪  L3G4200的低通滤波怎么设置?

源码里没这个陀螺仪的滤波。

楼主:
沙发自己坐,现在机机抖的厉害。可以起飞总是向一边偏!

网友:
L3G4200调不了
抖的厉害就检查桨平衡,或者加强机臂强度
起飞偏就调整中心,或者哪边偏就把哪边垫高点再做ACC校准

网友:
滤波是MPU6050的本身参数,i2c_writeReg(MPU6050_ADDRESS, 0x1A, MPU6050_DLPF_CFG);设多少只能靠试。

网友(2014-01-14):
10DOF的模块传出的数据是处理完的,不需要你在做什么滤波了!

网友:
这 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L3G4200估计需要自己加代码吧。
sensor标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