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JJ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请大家指教:1、手持脚架,机身倾斜30°左右,拨动桨夹带动大桨旋转,当大桨的转速越慢时机身晃动的越厉害,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吗?如果不是主轴弯了还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2、固定大齿盘的螺丝是必须上紧吗?当我把主轴、单向垫片、大齿盘、华司、內六角螺丝在机外依次组装好后,锁大齿盘底部的螺丝只要拧紧,主轴几乎顺逆时针都不会转动,请问如果排除单项轴承的问题,会是那683轴承轴承的问题吗,可我换了一棵683轴承问题依旧,可当初似乎我好像锁紧过这颗螺丝,主轴单向旋转挺顺滑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电机磁力的事吧、瞎说不一定对。

网友:
1.检查下十字盘是否调平,相位器摆臂运动阻力是否过大;
2.检查下主轴端面是否和单向轴承端面平齐,若主轴端面下陷太多,则上紧单向垫片后会摩擦单向轴承端面,导致转动困难。可通过调整主轴台阶处的垫片厚度来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