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不知道该如何调机

楼主(2013-05-07):
  他们都说450好     我是新人不知道该选啥     有哪位老师傅教教我   该挑啥机型

网友:
450是比较适合做练习机的机种,比100,250稳定。比500及以上的机器便宜。
450价位也很宽泛,要贵的有贵的  JR,hirobo,要便宜的有便宜的  亚托,飞越。
新人建议选择亚托的。和亚托配件通用的厂子有很多。这样万一摔坏配件也比较好找。
如果想上个稍微好点的就上雷虎的E325(这个也是450就是名字叫E325)。不过这个厂子的改装件不多,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原厂件已经很好了。

PS:亚托那个傻×说明书连个零件编号都没有。有副翼主轴,FBL,DFC这仨主轴长度都不一样。买错了就傻眼了。
飞越的配件比较便宜,但似乎品质不是很靠谱。
本人飞E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