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用3s锂电作为控电问题~兼提醒买devo控电一定要注意是否有jst插头~

楼主(2013-05-07):
3s锂电大概11伏就需要充电了~可devo报警电压最高才能设置为10v~怎么解决?搜索了下发现jr遥控可以通过工程模式进入解决~devo有木有?
bty 飞越控电写的支持华科尔 但插头却没jst… 单卖jst运费啊!

网友A:
不必太在意把。我一般到缺一格电的时候就充了,D10

网友B:
用四节磷酸铁锂5号电池的飘过

网友:
已经放到收藏夹。持续关注!

网友:
掉一格就充

网友C:
呵呵~如果不行的话就塞一个低电压警报器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四节磷酸铁锂5号电池的飘过

四节?一节3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不行的话就塞一个低电压警报器进去吧。

这…塞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太在意把。我一般到缺一格电的时候就充了,D10

缺一格大概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一格大概是多少v?

3.8v 字数你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节?一节3v吗?

一节3.2v,淘宝上7块钱一只,非常耐用,谁用谁知道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3.2v,淘宝上7块钱一只,非常耐用,谁用谁知道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这样啊…早说就好~不过已经买了锂电了 也才四十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早说就好~不过已经买了锂电了 也才四十块~

5号电池用途更广泛,老单反相机用4节金霸王电池最多照50张照片就报警没电了,换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加两节假电池照了400张都还有电,这逆天效果谁用谁知道

我觉得遥控器不太适合用锂聚合物电池,非常容易把电池搞大肚,充满一次电在遥控器里可以用很久造成了电池要么保持在高电压状态要么低电压状态,时间长了大肚可以把你遥控器撑暴

网友:
手机电池+升压板

网友(2014-11-29):
哥们,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我买了个控电,控是D7 插头和你D10是一样的,我当时因为那个干电池仓的插头是JST(红色的),刚去拔 半天没弄出来,仔细一看 我擦比JST插头要短啊,看里边形状也不是JST
求指教啊...

网友:
遥控器用聚合物不会大肚的,我的D10一直用的废弃动力电,插头是遥控器电池盒上剪下来的,基本上也是掉一格电就冲,偶尔会用到10V自动关机,这个废电池装今年近1年了没有一点大肚。因为遥控器的放电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