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小铣床数控改造(完工)

楼主(2013-05-07):
家有16v小铣床一架,由于16v加工能力有限,想改成数控,这样可以通过铣的方式开大圆孔及不规则加工。
本人机械半吊子,专业电子,所以电子部分对我是小菜。但是机械部分由于家里条件有限,只有210小车床一个,进程缓慢。

打算将x和y轴搞定,再用数控好的机器加工z轴的安装板。如无特殊说明,材料均为网上采购。

先买2块abs板。1cm厚,150x200mm规格,总价22元。

再买同步轮,网上买的成品轮,好处是便宜(一共才几十块钱,小的几块钱一个,大的十几块一个),坏处是成品轮是用螺丝固定的,而且有台阶。所以要自己加工键槽,并且车掉台阶。好在我有小车可以搞定。规格15齿6.35内孔同步轮2个,套电机上。30齿10内孔同步轮两个,套x,y轴上。照片拍得不好,另外一面是有台阶的。

先加工板材,主轴的套筒是32mm的,所以要先在板材上开32的孔,买个32的开孔器搞定。
当然,加工之前,得先找准位置。想好设计方案。我就碰到加工完之后,发现固定的螺丝挡住皮带,板材太薄等情况。
下面开搞!

这是加工完的样子。

加工完之后,安装上去,发现电机轴太短,没法装同步轮了。所以只好找材料把abs板往前垫10mm。其中轴旁边的两颗螺丝是和同步轮在一家买的塞铁,几块钱一个,刚好合适。x轴y轴分别需要2个,z轴需要4个。

返工是很痛苦的,铝块是托朋友搞的,铝块和abs之间用了4颗m4螺丝固定,还打了502胶水。其实铝块也可用abs代替,但是由于我只买了两块,没办法,只有铝板了。
光加工固定板,都搞了好几天。

下面加工同步轮
第一步当然是夹住台阶插键槽,由于只有2mm的车刀,插4mm的键槽很费事!!加工非常痛苦。
具体加工步骤就是固定好卡盘,2mm的车刀下面垫上合适高度的垫片,然后反复插吧。
插好一条后,把垫片去掉或者加上2mm,继续插吧。
插完后,键槽宽度由于挤压的原因,不够4mm,插不上主轴,这个时候,手握车刀,用手插吧,多插点铝皮皮下来,就合适了。

加工好之后,锯掉台阶。

锯了一个后,发现太tm费事了,于用螺丝加工了个固定轴。

先切掉台阶。切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切过了。

再用加工好的固定轴来精车表面。因为轴向没有锁紧,所以加工的时候,用手按住转动的元件,以免甩飞。

搞完鸟。其中有个大的是35齿的,留着备用。

弄好之后,加上电机什么的,固定螺丝均为m4,我用了m4的螺柱,如果m4的螺丝够长,其实也可以不用铜柱。电机也是从朋友那顺的,这里感谢下朋友k10的鼎力帮助!

弄了两个多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出差去了。最近几天又开始了。
遇到问题如下,以后坛子里的兄弟们要多注意:
1.一定要先画好位置,画好钻孔大小,以及设计方案。我的加工过程中,就碰到搞完之后,发现皮带轮被安装柱挡住;发现电机轴太短,abs不够厚导致无法安装同步轮;发现皮带绕上去之后,两个轮不同齿等情况。我开始是买的皮带自己粘成环形的,发现皮带套上去之后,不同齿,导致皮带非常松。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安装一个轴承拉住皮带。皮带大家可以先买一条自己粘,弄好之后再根据具体齿数换成品带。
2.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在同一家把能买到的东西都买到,省邮费。我的同步带,同步轮,塞铁都是同一家买的,便宜。
3.abs如果强度不够,跟我一样,用502粘加强筋。
4.电机安装好之后,千万不要挡到xy的行程。
5.原来xy轴的锁紧螺丝档了abs,所以abs上开了孔,并且把锁紧螺丝的扳手去掉了,这样就不挡了。
6.除了同步轮外,其他东西都是小铣床自己加工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没条件,可以买成品轮,或者把同步轮拿到外面加工,应该比定制的轮子便宜很多。

2013 .5 .10更新

同步带到了,是封闭的成品带,但是因为之前没有测量轮间距,所以同步带加上松松垮垮,只好再加轴承。其中横轴的大轴承车了一个内柱,其他的就是直接用的轴承和螺丝。

有人回复说我这个改得丑,我感觉好委屈啊,我自认比别人那种pvc板的改的好看点呀,而且,我都是用本机加工的呀。而且最重要,花了好多天时间,我是地板党,腿都蹲麻了有木有,鼓励一下嘛。

2013.5.11 更新
已经接好了电子部分,控制板刚好可以装到一个盒子里。电源是找K10顺的。哈哈哈

为了测试回差,铣了两个圆,发现回差非常小,基本为0,反正肉眼是看不出来。对于我平时的diy而言,够了。不过这铣刀够垃圾的。

楼主:
咋没有兄弟给鼓鼓掌呢??????

网友:
改数控改好了没有。abs能做雕刻机吗。

网友A:
顺我的电机你还没给钱。。。

网友B:
老弟,不换成滚珠丝杆是不行的。原机丝杆间隙太大,改装后回差不得了。劝你三思而后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不换成滚珠丝杆是不行的。原机丝杆间隙太大,改装后回差不得了。劝你三思而后行。

因为不做精细加工,对精度要求不高,准备在软件里消回差。

网友:
鼓鼓掌搞得不错

网友:
等你把滚珠丝杠 和贴塑做了再鼓掌    现在机器这个状态 你用几天估计会觉得不如改装回来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做精细加工,对精度要求不高,准备在软件里消回差。

我也觉得,不做精密加工没必要换滚珠丝杆,不做批量加工没必要贴塑。

网友:
非常好,鼓掌,请继续。

网友:
掌声鼓励!一定看到结果。我也认为没有高精度需求的可以不换滚珠丝杆。

网友C:
等待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待更新!

一样,等待更新。

网友:
等待更新

网友:
看看如果t杠 能用,我也不用买滚珠了。

网友D:
一般买了床都是想把工件做好一点!不改滚珠丝杆很难做出合格的工件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买了床都是想把工件做好一点!不改滚珠丝杆很难做出合格的工件来的

“不改滚珠丝杆很难做出合格的工件来的”,这名句话我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今天成品皮带轮和轴承都到了。无奈白天要上班,估计这个周末可以完工。
买轴承的作用就是在皮带轮上拉一下,把皮带轮拉紧。

网友:
翻阅本坛所有改数控的楼主这贴算是最随便的,这么漂亮的小铣被改成这样实在有点可惜,家里用除了能动能用还要有点看头,不然老婆看不顺眼下次不批款项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改滚珠丝杆很难做出合格的工件来的”,这名句话我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例如要做的工件就算不要求有什么精度的情况下,如果需要2个(或以上)配合使用的话这就显示出丝杆的重要性了

网友:
改的不错,看得出已经很用心了,但改数控后回差不消的话用起来回很痛苦的

网友(2013-09-14):
你的步进电机是多大的 几A的

网友:
不用纠结什么滚珠丝杆,LZ这个机器就是典型的开粗机,硬轨+小导程梯形丝杆+减速步进。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难怪我说改得那么快,16V的梯形丝杠,有36-40个丝的回差,不换丝杠,不如不改。还得贴塑。。说了您别不爱听,因为我的两台机子,跟你的一个厂,一个型号

网友:
能改数控的都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做得很好.特别是购买的皮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我的电机你还没给钱。。。

顺的意思就是不给钱吗

网友:
支持楼主,要不要滚珠丝杆,看自己的要求了,楼主不必全听别人的,只要自己觉得精度够用就好

网友:
改的不错,最好换滚珠丝杠,我的就没换,结果一铣金属件吃劲就出现回差

网友:
步时电机的转动角度要和滚珠丝杠配合才体现出精度。

网友:
听说滚珠丝杆的螺母往机子上装的时候挺麻烦,所以我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不错,好坏我说不好,冲你DIY的精神我也顶你了

网友(2013-10-20):
看着像金洋的啊

网友F:
LZ床钻齐全,玩得很开心。

网友G:
必须要顶的! DIY精神可嘉!

网友H(2013-11-28):
这个学习了我的也是16v的也想改!

网友I(2014-07-15):
学习了,16v的也想改!

网友J:
改的很好,楼主强人

网友K:
软件消回差走园一顿一顿的,很不爽,而且你的丝杆要消10丝以上。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