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黄BAR后出现这种情况求解决,谢谢!!!

楼主(2013-05-07):
原本以为换了黄BAR以后终于可以好好的练习飞450了,谁知道噩梦才刚刚开始。上个星期买了一个黄BAR回来立马装上想好好的感受一下VBAR的不同之处,谁知道装完以后飞机飞不起来一直在震,后来只好慢慢排查,换主轴、换横轴、换尾管、尾轴结果还是一样震动(原来用小姨子的时候飞机一切正常的)。后来没有办法只好去冰人哪里买了尾桨、再买了新的飞越大桨夹回来尝试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搞到我都想退模了!终于忍痛买了一个VBAR回来想好好飞450,结果飞都飞没有飞起来又要花钱去买其他东西回来换,就算买东西回来换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买完回来换还是飞不起来这个才是最令人生气的地方,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之好上来求助各位前辈帮帮忙,看看怎样解决以下视频内容的飞机状况,谢谢了!!!

楼主:
高手快出现

网友A:
大桨静平衡没?

网友B:
新V8还是···

网友C:
按照下面顺序检查。
1.检查某个大桨夹里面是不是多放了颗轴承。。。
2.换副大桨。。。
3.拆掉大桨之后推油门测试(整个油门范围内都要测试),是否有高频震动,看看斜盘会不会被震歪。
4.检查是否vbar设置错误,先静态测试,看看飞机修正是否正确。

网友C:
再补充一条,拆掉大桨,推油门检查斜盘舵机是否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静平衡没?

我每副大桨都做过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V8还是···

新VB来的,是我当地模友买X5套机里面的黄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下面顺序检查。
1.检查某个大桨夹里面是不是多放了颗轴承。。。
2.换副大桨。。。

1:大桨夹是我今天才重新装上去的(肯定没有多放轴承)
2:大桨确实没有换过
3:震动正常,斜盘没有歪
4: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我看过修正是正常
5:斜盘没有跳舵,因为这三个斜盘都是新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VB来的,是我当地模友买X5套机里面的黄BAR

晕了你把大桨尾桨都卸了 推油门看看啥情况  。你把配置报一下好让高手给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了你把大桨尾桨都卸了 推油门看看啥情况  。你把配置报一下好让高手给你想办法

不好意思,飞机配置如下:
机身:飞越450PRO
电调:好盈铂金40A
马达:花牌6s
舵机:KST215
尾舵:525
陀螺仪:黄BAR
十字盘:7075
尾桨夹: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条,拆掉大桨,推油门检查斜盘舵机是否跳舵。。。

小冰是高手啊  有问必答  有困难找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飞机配置如下:
机身:飞越450PRO
电调:好盈铂金40A

电调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电调恢复出厂??那行程要不要重新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恢复出厂??那行程要不要重新设置???

和油门行程应该么关系 你先恢复默认后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恢复出厂??那行程要不要重新设置???

在检查下你的电机看看电机轴啊什么的好这么

网友D:
你個Vb係咪装得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個Vb係咪装得语好,,,,,,,,,,,,,,

应该唔会挂???你系大??????

网友:
Ⅴb感度太高?

网友:
哎。。。没有更多细节,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油门行程应该么关系 你先恢复默认后试试吧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C:
情况很像跳舵。。。斜盘舵机随机跳舵,  升降随机跳舵,会出现你刚推油门的前后跳的情况。

后面像是左右副翼舵机也跳。。。  你检查一下你VBAR的感度设置,, 十字盘感度调到50左右   对于450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E:
大浆太紧了,没甩开

网友F:
很明显  十字盘  乱抖  你3MM贴纸   是否牢固  把大浆去了    推油门   右手  倾斜机身  仔细 看看 十字盘  修正  是否正确  一步一步  排查   我的 K8都飞的 很好    你的黄8没有理由不好    多积累知识   少走弯路    好的零件 只是  整体精度上去   并不能解决  你这  根本的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情况很像跳舵。。。斜盘舵机随机跳舵,  升降随机跳舵,会出现你刚推油门的前后跳的情况。

后面像是左右 ...

好的,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浆太紧了,没甩开

我把螺丝松了一点点,好像好了一点点,但还是震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  十字盘  乱抖  你3MM贴纸   是否牢固  把大浆去了    推油门   右手  倾斜机身  仔细 看看 十字 ...

3M胶很牢固,修正是正常的

网友:
明天早上打我电话,拿过来我单位,我帮你慢慢搞.好明显你这个就系振动引起的.主要系旋翼头部分.   大眼

楼主:
现在好像解决问题了,刚刚用软件逐步来看设置的时候发现螺旋总距那一栏数据有点不对,于是呼就重新设置了一下以后油门打到50再去螺距曲线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没有到零度而是正5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飞机为什么飞不起来了。。。。。。。。。。。。后来重新调整好螺距以后慢推油门检查了一下飞机,发现好像变回正常了,但只是好像因为在家里没法试飞只好明天再到外面去试!!!不过在这里还是很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G:
这还真是曲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还真是曲折啊~

呵呵,没办法啊从小姨子到VBAR心情特别鸡冻,谁知道一鸡冻就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解决问题了,刚刚用软件逐步来看设置的时候发现螺旋总距那一栏数据有点不对,于是呼就重新设置了一 ...

聽你咁講Vb入面正負螺鉅設十二度
仲有你D  舵機反應有冇錯   如果錯左一升上去必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