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V8链接电脑却显示未连接

楼主(2013-05-07):
我的新泰世V8,插电脑怎么显示无连接,已接电,驱动已装好,已对频,求老模解释

网友A:
黄v8要用专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v8要用专用的软件

装好了

网友B:
作業系統要灌 usb 的驅動程式,找一找光碟裡面看看

网友:
USB 驱动。要上

网友:
对的,LS几位前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USB驱动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了

是泰世的V8设置软件哦,VBAR官网下载的好像不能用的。
还有就是驱动你已确定装好?装好后设备管理器里好像有个VSTABI FLYBARLESS CONTROLLER的。

网友:
用不起的人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業系統要灌 usb 的驅動程式,找一找光碟裡面看看

USB驱动光盘里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驱动光盘里没有

先看一下光碟片裡有沒有
VstabiUsbDriver 或 VstabiUsbDriver2
的資料夾

真找不到那就得去 VB 的原廠網頁上下載,記得要先註冊...

不然就試試看附件這個能不能用,這是我 VBAR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光碟片裡有沒有
VstabiUsbDriver 或 VstabiUsbDriver2
的資料夾

USB驱动不好装   根本不是安装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驱动不好装   根本不是安装文件

不太懂,不能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不能裝嗎?

不可以   是不是电脑问题   我的事win7   32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是不是电脑问题   我的事win7   32位的

我有在 win7 64 上安裝成功過...
你是怎麼安裝的?用裝置管理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在 win7 64 上安裝成功過...
你是怎麼安裝的?用裝置管理員嗎?

对的   用管理员安装的  V8接电之后插电脑后显示无连接   USB驱动也不能装

网友:
1.驱动在Program Files\Vstabi_GAUI目录里有
2.Vbar要通电,连上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