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用在500油机上出现奇怪问题,请各位分析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07):
折腾一架500电改油,手上有两套旋翼头,用亚拓fbl旋翼头配合3GX(3.0版),调好后试机,第一次没注意十字盘,推油起飞,突然向一侧倾倒,大桨扫了下地,心疼啊,停下来检查发现如视频中的问题,发动机启动前十字盘是正常的,打舵回中都正常,启动后十字盘就出现异常,打舵后不会回中,打到什么位置就停在那个位置了,熄火后又正常了,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啊?之前的有副翼旋翼头配合futaba GY611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震动造成的?不懂无副翼,等待正确答案

网友A:
手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真好。

这个是收来的套件改的,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收来的套件改的,不是自己做的

套件。。? 有TB 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 有TB 地址吗

二手的,新的现在应该比较少了,淘宝上好像有一家在卖,好像比较贵哦

网友:
估计是舵机被干扰了

网友:
找仪器查干扰源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这位兄弟,是震动影响。用有副翼吧。我从无副翼换成有副翼啦。而且3gx不能用扎带绑。会增大震动影响。用飞越的陀螺双面胶,就是中间有块钢片那种,切忌不要用扎带绑他。尾巴震动最大。想办法消除,你翻一下我的帖子有办法搞尾巴。

网友B:
飞场是弥勒某中学,我在那飞过。哈哈爽的很。还有楼主的小朋友很可爱。

网友:
油机很震撼

网友:
建议陀螺换成龙卷风试试看,那个真的叫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场是弥勒某中学,我在那飞过。哈哈爽的很。还有楼主的小朋友很可爱。

呵呵,这上面用的就是你的二合一,这个飞场现在每次去都被保安赶,郁闷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上面用的就是你的二合一,这个飞场现在每次去都被保安赶,郁闷得很

哈哈   场地倒是相当好。 换成有副翼的吧  最把稳。 我因为3GX震动重启炸鸡4次 损失7000多

网友:
我的是NX4,用的也是3GX,绝对不能用扎带把3GX捆死,垫片要用中间带铁片的,我的是NX4原装的,很大一块铁片,可以缓解震动。还有看你启动杆转起来不同心,注意检查下,排除震动。3GX很怕震动的,我每次起飞也都是偏像一边,要修正。快起飞的时候果断推油门,就直接起来了,建议楼主上天后再看看状态怎么样。因为油机怠速的时候震动最大,转速起来后就好了

网友:
油机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场不错

是很不错,飞大型汽油固定翼都没问题,只是这里是学校只能周末飞,还得看保安的脸色

网友:
3GX就是这样 ,在地面的时候 十字盘是不会回中的!

网友(2014-03-28):
一样的问题..++674298836

网友D(2014-06-30):
我听官方杨老师也是如上所说,3GX特性在速度还没起来陀螺会住一边倾斜,这时候你要控制并注意方向修正,同时油门要跟上,转数达到以后它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D:
从我个人来看,3GX还是挺好用的,也要看你是飞什么风格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