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0630车床卡盘夹持精度问题。

楼主(2013-05-07):
   朋友入的二手0630,81年 上海十一厂的。卡盘上有个“工”字标牌,卡爪是新的(估计是上家后配的)反复夹持精度40丝(尼玛,吓人啊)。。今天拆掉卡盘,用表打锥度,跳动不到1个丝。把卡盘清理干净,装上还是一个叼样。。看论坛的帖子上说,可以把后面3个螺丝松了,敲。没用的,看了结构,主轴和法兰是锥度连接的,法兰和卡盘是有个凸形面紧配合的,根本敲不动的。。。。。难道只有换卡盘了。??

网友:
恐怕要自宫卡盘的卡爪。

网友A:
81年的机器,那卡盘直接换掉吧,没啥可惜的,沪工的吧。

网友:
卡盘是属于易损件,平时也得注意清洗保养

网友B:
40个撕  是改换卡盘了   后换的爪子也就这样了。 爪子很硬 自宫有点麻烦,  我的130卡盘也有点喇叭口了  自宫后看起来最小夹持范围有点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个撕  是改换卡盘了   后换的爪子也就这样了。 爪子很硬 自宫有点麻烦,  我的130卡盘也有点喇叭口了  自 ...

先把爪拆下,把爪的两个斜面磨去一点,夹持面就小一点尖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爪不要了,用来夹一段大光轴,然后电动磨头磨爪,磨好后把最里边的两个刚才装夹用的爪磨稍微低一点过其他的。这样的话不影响加持小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反复夹持精度,即重复定位。卡盘报废了

网友D:
关键的地方楼主没说
加持的工件什么形状、有多长,
装夹后有没有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地方楼主没说
加持的工件什么形状、有多长,
装夹后有没有找正

夹的是圆光轴,反复装夹精度40个丝。。。。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年的机器,那卡盘直接换掉吧,没啥可惜的,沪工的吧。

不知道0630装多大的卡盘,还有是否一样大小的卡盘,里面那个凸形台阶都一样大小?(要不法兰盘那里上不了啊)

网友:
0630装125的卡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0630装多大的卡盘,还有是否一样大小的卡盘,里面那个凸形台阶都一样大小?(要不法兰盘那里上不了 ...

原装是125卡盘  怎么会没一样大的啊  环球老货带正反爪的125也能找到  精度还能保证  安装孔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是125卡盘  怎么会没一样大的啊  环球老货带正反爪的125也能找到  精度还能保证  安装孔没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一样大小的卡盘,里面那个凸开面是一样大小的?。。。。。。。现在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样大小的卡盘,里面那个凸开面是一样大小的?。。。。。。。现在我明白了,谢谢

不一样的话,再车个法兰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爪拆下,把爪的两个斜面磨去一点,夹持面就小一点尖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爪不要了,用来夹一段大光轴 ...

我在想 把爪子开到多大再自宫才合适。  我总觉的有讲究   太深奥的东西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