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无刷云台制作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问大家能不能用两块刷俄罗斯固件板子做三轴云台,在两轴基础上加一轴旋转,这个旋转轴用传感器竖着安放单独控制,本人没搞过云台,不知道这种可行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太蛋疼了,太复杂

网友:
传感器竖着放 中立点好像不对

网友:
好像有无刷3轴的板子,马上就要出来了。以前看过个帖子说的。再等等,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三轴它泄及到一个绕线问题,又要搞一个滑环!不简单的

网友A:
三周目前在测试中  全新的方案 MOSS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周目前在测试中  全新的方案 MOS
测试的怎么样了,有链接吗

网友:
官方有2块板子组装3轴云台的http://www.simplebgc.com/files/v10/SimpleBGC_connection_diagram_2x.pdf

网友(2014-03-07):
我看到别人有人怎么弄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我也想这样搞一个

网友B:
两块组成三轴完全可以,本人就在组装而且成功了,传感器要三轴传感器,Z 轴用参调软件分配给仰俯或横滚就OK 了  其实用扩展板好些,省得浪费一个通道,价格也比较有优势,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组成三轴完全可以,本人就在组装而且成功了,传感器要三轴传感器,Z 轴用参调软件分配给仰俯或横滚就OK ...

两轴控制板的传感器(MPU-6050),好像只有X,Y两个方向,我试过竖起来放,软件里面改变传感器的坐标方向,但无论如何都没法把横滚或者俯仰改成Z轴...难道是传感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组成三轴完全可以,本人就在组装而且成功了,传感器要三轴传感器,Z 轴用参调软件分配给仰俯或横滚就OK ...

请问某宝上的GY-61 ADXL335模块三轴传感器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