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能刷成v2,那m能刷H吗?

楼主(2013-05-08):
如题。能刷来刷去就好了。

网友A:
分别拆开m和h看看里面硬件是否一样,一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互相刷固件

网友B:
互相刷固件,小心刷爆了

网友C:
估计不能刷吧,硬件就不一样,就算能刷,大疆也不会让你刷的,肯定会锁住,呵呵

网友D:
您好,不能互刷的

网友E:
你当洗碗呢。。。。。

网友F:
我去。。还刷成H。。你叫H情何以堪?。。要么你直接刷成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不能互刷的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