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指点:给遥控盘鹰安装起落架

楼主(2013-05-08):
  本人年轻时(现已退休)喜爱航模,闲暇时间多了,通过上网学习,动手做了一个遥控盘鹰。因不会调整拉力线和重心、或连接件不可靠,多次试飞,多次失败,多次修复。为减少起飞、降落时摔坏的几率,给遥控盘鹰安装了起落架(让大家见笑)。现发一段试飞在最好的视频(第一次发视频不知可否成功),请教大家可否通过视频中盘鹰飞行姿态,指出不合理的地方,(包括拉力线和重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zNjM2MTY4/v.swf

网友:
不错自己儆的遥控盘鹰,飞得也非常好。我是买的一个盘鹰飞了几次都没有飞起来,怕降落时候搞坏了,你加个起落架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可否发图看看您是怎样装的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发图看看您是怎样装的起落架?

起落架后三点式,前轮架用2mm钢丝弯成,后轮(淘宝买的)与垂直尾翼联动,共用一个舵机。地面和空中均可控制方向。(地面控制时太贼)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后三点式,前轮架用2mm钢丝弯成,后轮(淘宝买的)与垂直尾翼联动,共用一个舵 ...

你可以把后轮和尾翼分别挂在舵臂不同的孔上,这样转动角度就不同了。轮子的挂里边,转动角度小,就不贼了。两根钢丝挂在一个舵机臂上。

网友:
这个配件哪买的?请指教!

网友(2013-07-24):
我也喜欢盘鹰看了你的视频给你几点建议1:你的盘鹰重心有些靠前,如果没动力的时候应该是头往下扎,这样比较费电。建议重调重心。2:你的盘鹰应该没有上反角,感觉平稳度不够。3:换个人拍视频,拍视频的那个人老实晃,头晕影响观赏效果。以上意见供参考,多交流QQ:971895874

网友(2013-09-30):
支持楼主,看了视频,我也想弄架成品盘鹰了。

网友:
肌肤装一个

网友:
超级大的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