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横轴及桨都不弯,两桨端到尾管的距离差5mm。问题大吗?要换中联吗?

楼主(2013-05-08):
主横轴及桨都不弯,两桨端到尾管的距离差5mm。问题大吗?要换中联吗?

网友A:
不一定是中联的事,大多是桨根部形状不好。可以用错刀对桨根部进行修磨,达到要求后加适合的垫片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中联的事,大多是桨根部形状不好。可以用错刀对桨根部进行修磨,达到要求后加适合的垫片装上,

如果不修的话,有何影响?调试为无双桨,目前悬停正常!

网友:
没双桨震动不大的话就不用管

网友:
无震动貌似可以

网友:
不双浆,没震动管他干嘛??

网友:
那是大浆弯曲程度不一致造成的吧

网友:
是静态时相差还是旋转时相差呢?大桨是原配一对的吗?先把大桨拆下来检查一下长度有没有相差,大桨最好做一下静平衡和动平衡。如果大桨没问题就应该是中联的问题,检查中联有没有虚位,大桨安装孔会不会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修的话,有何影响?调试为无双桨,目前悬停正常!

不修的话也没大的问题,5mm差转起来产生的动不平衡的力也不大,可以不修飞。

网友:
250级别就没任何问题。450如果飞起来震动不大也是可以的。要想弄平。你可以忽略单桨的0螺距。把2个桨掰再一起。把低的桨调高到高的桨水平就可

网友:
不双浆,没震动,不用管了

网友:
有横轴阻尼胶圈的翘翘板作用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修的话也没大的问题,5mm差转起来产生的动不平衡的力也不大,可以不修飞。

再问老师:如何判断中联有轻微变形?谢谢!

网友:
拆下大桨,推油,看看中联转动的时候同不同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老师:如何判断中联有轻微变形?谢谢!

检查中联的形位公差业余条件下难以做到,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来检查。1、检查它的静平衡:将主轴装进中联拧紧螺丝(不装桨夹与横轴),轴横放在杯口或碗口上,用手慢慢的推轴一下让轴滚动起来。这样做可以检查出中联有无偏重,如果出偏重一端看能否处理,处理不了的更换中联。如果轴滚动后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说明该中联非常平衡,装机正常使用不用担心。2、桨夹的静平衡:将桨夹装到中联上,按上述做法进行,找出哪个桨夹偏重。找到后要进行分析处理,这要有个人的处理技术与经验了。处理好的中联桨夹系统,转动起来是没有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中联的形位公差业余条件下难以做到,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来检查。1、检查它的静平衡:将主轴装进 ...

好方法!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谢谢指点!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