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安全降落伞

楼主(2013-05-08):
Mars Parachutes!
Mars Parachutes is a Multi Rotor Aerial Recovery System (MARS).
This is a self-defense system against gravity, designed for safer landing and recovery.
In the event of a malfunction on your Multi Rotor Craft the MARS can be activated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fall speed of your craft, preventing damage or injuries to anything or anyone on the ground.
The MARS system is lightweigh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multi rotor craft, and is easily re-loadable.
This is a parachute recovery system that is servo operated using "PWM" and is designed to be ran on a two way switch. (most hobby grade radios operate on "PWM")

网友:
不实用,带这二个,还要能够自动打开的装置,太重了,没必要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关键问题 是开伞时间,如果多轴飞了10米高 ,出现动力故障,是否能及时开伞,和伞全部展开时间,如果时间大于2秒 ,估计模型直接坠地了伞还没有完全打开。还是要搞能提高多轴安全性的迫降伞,免得伤及无辜。

网友:
既然安全降落了,怎么还能伤及无辜?

  总比直接砸头好吧,那必死。

网友:
有了就比没有强。。。

网友:
伞的材质和折叠方法是关键,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重量

网友:
很好!伞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没视频不好定论啊不过加这个上去,危险要降低不少估计也不会重

网友:
确实不错,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价格在100-200就好了,太贵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
国外的?国内有吗?

网友:
看样子能自制,至少在人多的地方没得选择时这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
以后会做得更好

网友:
很有必要,买一个。

网友:
看样子自制很简单。。。
接个舵机控制盖子打开,设置失控保护时舵机动作,控上同时设置一个开关控制舵机,紧急必要遇到危险时手动迫降。
但是失控保护时是自动返航还是伞降,就要看个人需要了。
不过还有很多情况下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