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内皮带老往右边跑

楼主(2013-05-08):
TG450尾波箱内皮带轮两边无挡板,皮带压轮挡不住皮带,皮带老往右边跑,如何解决

网友A:
皮带是否过松!皮带质量差,低速正常高速跑偏!

网友B:
里面没有交叉吧。。皮带

网友:
张力没调好,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有交叉吧。。皮带
里面也就转了90度,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转90度,皮带就往左边跑

网友C:
皮带没拉紧吧。。。我飞450几年了,都没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五楼说的原因~

网友D:
这是设计缺陷么,我遇到过压皮带的不转,太紧了

楼主:
还是皮带的事,换了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