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天地飞9一代的问题(已入手使用)

楼主(2013-05-08):
天地飞9通一代是否存在高频头接触不良或者高频头针脚氧化的问题?还是说用了很多年都一直很稳定。还有就是有模友反应天9接电脑玩模拟器有抖舵现象?是这样的吗?

天地飞9通一代我已经在使用了,目前感觉良好

网友A:
我用5  6年了,1000米内失控没遇到过,无论在高压线下或电视塔旁。

就是电位器不好,是有轻微跳的现象。
电脑上能看出来,幅度在中立点左右一毫米摆动。。。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5  6年了,1000米内失控没遇到过,无论在高压线下或电视塔旁。

就是电位器不好,是有轻微跳的现象。 ...

用正品WD40喷下。。。记住:正品

楼主:
天9用户有路过的没,留下的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