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A:
大大您好~

1.你可以將定位感度調高試試。
2.因為你APS模式螺距曲線最低為-3度,降落速度會比較慢,再加上APS在離地10M時會有減速功能,速度自然會更慢一些!
   如果你想降落快一點,可以將自動減速功能關閉,或者將最低螺距再調到-4~-5試試。
3.你實際飛APS切3GX會掉高很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1.你可以將定位感度調高試試。

谢谢蜗牛大回复,今天我会试一下调高感度(上次测试旋钮是默认12点方向),掉高感觉还是因为aps软件设计的原因,因为normal和aps模式的悬停点不一致,aps模式悬停切回3gx肯定会把螺距从+5度左右降到0度,亚拓公司有没有可能修改一下?因为大多数加aps的飞友也不是要用这个飞3d,如果求飞行稳定一般都按照油门中点是悬停点,然后+9-3螺距这么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蜗牛大回复,今天我会试一下调高感度(上次测试旋钮是默认12点方向),掉高感觉还是因为aps软件设计的原因 ...

因为大多数加aps的飞友也不是要用这个飞3d,如果求飞行稳定一般都按照油门中点是悬停点,然后+9-3螺距这么设置了.

这个建议好  或者在软件里有两种选择 一种为原来的,可以3D  另一种是不飞3D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