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好盈铂金30A 用在6轴上,如何用编程卡设置??

楼主(2013-05-08):
问下好盈铂金30A 用在6轴上,如何用编程卡设置?该设置些什么?
请用过的指点,买了铂金专用编程卡,不知道该调什么?看着比飞腾的复杂。请讲详细点~多谢了。

网友A:
我当时 也是想设一下 (刚好手头 有设定卡) 插上看了下 最后发现 我啥都不用设 默认参数 就是我想要的了

网友B:
进来学习,没人讲解,等等高人。

网友C:
没出问题前就不用调,默也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