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使用富斯9与ZYX S组合的老手给发一个连接图,多谢了!

楼主(2013-05-08):
同上

网友:
还差点分就升级了~我是来拿分的勿怪必顶!

网友A:
fs里面CH1-elv,ch2-ail,ch3-thr,ch4-rud,ch5-gain,ch6-pit....这是FS的连接方法

网友:
学习 学习老手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里面CH1-elv,ch2-ail,ch3-thr,ch4-rud,ch5-gain,ch6-pit....这是FS的连接方法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里面CH1-elv,ch2-ail,ch3-thr,ch4-rud,ch5-gain,ch6-pit....这是FS的连接方法

不好意思又得麻烦你了,从ZYX S到接收的三根单线应该连接到接收的那几个通道?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又得麻烦你了,从ZYX S到接收的三根单线应该连接到接收的那几个通道?拜托了

呃。这个我不清楚。你要看ZYX的说明书了。。因为我没用过ZYX。。我的beastx和vbar里都有单线连3根线的。但连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没法告诉你zyx怎么连接。但应该连的是CH4-rud,CH5-Gain(Gear)和CH6-P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我不清楚。你要看ZYX的说明书了。。因为我没用过ZYX。。我的beastx和vbar里都有单线连3根线的。但 ...

这三根线分别连接到PIT,ELE和AUX不知道在FS的接收上相对应的是哪几个通道,CH7和CH8不知道是什么通道,你的贴子只说了CH1~CH6,剩下的两个通道不知道具体是有啥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根线分别连接到PIT,ELE和AUX不知道在FS的接收上相对应的是哪几个通道,CH7和CH8不知道是什么通道,你 ...

PIT是CH6,但你可以随意设置任何通道。你在er9x里面设置collective是CH6就行。一般都用这个。
ELE不是CH1就是CH2.。我有点忘了。我总是把AIL和ELE的通道弄错。你试试CH1,不行就换CH2,把AIL换成CH1.这两个让我彻底乱掉
AUX?也就是陀螺仪感度。gain或者是GEAR。遥控器右边侧面那个开关控制。接收机CH5

CH7,8没有用你空着就好。毕竟电动直升机只要6个通道就可以了。。。。其他两个你可以用来干无关于飞行的事情。比如UBEC供电,或者再加两个舵机在上面干其他事情

网友:
鼠标一抖 一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是CH6,但你可以随意设置任何通道。你在er9x里面设置collective是CH6就行。一般都用这个。
ELE不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