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0油机。离合器轮的磁铁安装时同极了。怎么拆

楼主(2013-05-08):
如题。磁铁安装时不小心,同极了,我上了R48胶。怎么办。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热风枪吹  但是磁铁估计要报废了  换块磁铁

网友:
在磁铁对面打一小孔把磁铁敲出来

楼主:
离合器打孔后能用吗,那要用很小的转了。对吧

网友:
看过要顶国际惯例

网友:
如果传感器能有信号的话相当于转速测量值是实际值的两倍,在定速设定时照着正常的一半来设置也许可行。如果传感器没信号,那你就悲催了

网友:
或许用火考考会有用

网友:
用牙咬、给它看A片膨胀、刷印度神油

网友:
用牙咬、给它看苍老师的教育视频、刷印度神油

网友:
反面打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