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卷板出现划痕时怎么办

楼主(2013-05-08):
什么是不锈钢卷板的多层焊?不锈钢卷板的多层焊,还要考虑控制焊道层间温度来控制近缝区的冷却速度。层间温度一般与预热温度相近。
在避免近缝区过热的前提下,较高的层间温度可防止多层焊时冷裂纹的产生。当金属粉末全部进入滤芯内层时,滤芯的压差很高,流量下降,此时滤芯报废。影响滤芯寿命的因素轧制油中金属粉末的量、颗粒的大小、脏油经过过滤层的流速等都是影响滤芯寿命的重要因素,其中油中的金属粉末量、颗粒度等与所采用的油品特性、生产工艺、轧制的钢种、前道工序等因素有关,在实际生产中有些因素是千变万化的。

如果不锈钢卷板出现划痕时不要担心,可以进行抛光处理,为了防止工艺润滑剂或生成物和/或污物积留,必须对划痕和其它粗糙表面进行机械清理一般都是用不锈钢专用抛光机去除。如果在焊接或修磨过程中不锈钢在空气中被加热到一定的高温,焊缝两侧、焊缝的下表面和底部都会出现铬氧化物热回火色。颜色决定于厚度,可呈见彩虹色、蓝色、紫色到淡黄色和棕色。较厚的氧化物一般为黑色。它是由于在高温或长时间在较高度下停留所致。当出现任何一种这类氧化层时,金属表面的铬含量都会降低,造成这些区域的耐腐蚀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消除热回火色和其它氧化层,还应对它们下面的贫铬金属层进行清理
本文来自http://www.jszhuoxin.com/

网友:
我给你顶下。虽然我用不上

网友:
顶下,我最近喜欢上不锈钢,需要多了解,谢谢

网友:
顶下,我有用到不锈钢,需要多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