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退役的550D作为航拍机,用什么载机比较好?

楼主(2013-05-08):
天行者?还是四轴??

网友A:
没有见过用天行者挂在单反的 太重了 一般都用多轴 个人愚见 各位大大请纠正

网友B:
天行者小了,建议多轴~>6

网友C:
用大六轴或8轴较好

网友D:
4轴估计也挂不动

网友E:
天行者小了 建议6或8轴

网友F:
用楼主头像里的飞机比较好~

网友G:
可以用在动力伞上做航拍很好

网友H:
大型油动的肯定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