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3-05-08):
想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电源,20cm电热丝做切割线,可以吗?会不会烧电源哇。

网友A:
可以~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鉴定完毕

用5v的比较好,还是12v好?

网友A:
都行,关键是电流>10A最好~琴弦电阻小,最好用电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行,关键是电流>10A最好~琴弦电阻小,最好用电炉丝

用800W电炉丝,电脑电源5v,十分好用,可根据实际长度换合适的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拉。我用的是电热丝,应该是电炉丝的一种吧?一块钱一米。。。

网友:
只能切塑料吧?用电炉丝会不会太粗了啊?

网友(2013-06-11):
买了个208B充电器,没有中文说明书,下了个1010+的中文说明书,其中介绍可以做切泡沫电源。所以206B,208B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