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 如何接 俩显示器? 最好一个显示OSD

楼主(2013-05-08):
5.8g
图传
如何接 俩显示器? 最好一个显示OSD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你先说说你自己现在的配置,以及具体一点的要求,到底是空中多少个发射端,地面多少个接收端,地面多少个操作者。

网友C:
要两个通道,也就是两套系统。

网友D:
用2个接收同频道不就行了吗。
视频分配器1分2.

网友E:
就是 就 是就是

网友F:
对啊,很多这么干的,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G:
接收机AV输出一分为二。

网友H:
我见过一分为三的。。。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I:
av线1出2就o了。信号肯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