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长z轴买不到合适的丝杠

楼主(2013-05-08):
机械手移动装置,轻载,1.6米长z轴,太长买不到合适的丝杠,订做都很贵,需要一低成本的方案。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用,同步带么??

网友:
沙发。。。。齿条试试。。。

网友:
卖丝杠不都是你要多长都可以帮你加工好吗?都是按长度计价不会特别贵,不等于订制。

网友A:
国产丝杆吧,不贵,但要会选择,我有一条1.2米闲置的,估计你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丝杆吧,不贵,但要会选择,我有一条1.2米闲置的,估计你也不合适。

你是哪一家买的,我想本地买。他给我报价500元一条包螺母。

网友:
我有一根2040行程1600左右的,nsk带座的要不

网友B:
1.6M长500元一条包螺母你还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M长500元一条包螺母你还想怎样?

z轴上很轻的,应该是不到20公斤,不是做机床。。
我到底该用左右2条同步带还是,滚珠丝杆????

网友C:
淘宝上的国产货,,几十一米   螺母几十一个。。

代加工20块钱

楼主:
用同步带

淘包上刚刚问了个苏州的滚珠丝杆,两套丝杠价格加运费一共是是385+联轴器两个50元=435元
假若用钢丝同步带的话成本是 4个同步轮26元加上同步带66元,一共是92元,(补充,加上光轴2个115,用2根丝杠可以省光轴=207,这样看的话好像同步带效果不明显)

这个z轴小于20公斤,能用同步带么,该如何选择??(考虑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国产货,,几十一米   螺母几十一个。。

代加工20块钱

用同步带便宜很多俄,好像没有用同步带做z轴的先例

网友C:
同步带机构,皮带越长精度越差,

还存在磨损和拉伸变形的问题,长期使用后老化了你又要花钱换。。

好的同步带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机构,皮带越长精度越差,

还存在磨损和拉伸变形的问题,长期使用后老化了你又要花钱换。。

对了,同步带还得光轴,用两根国产丝杠的话,可以省了光轴的费用,那还是得应该用丝杠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是梯形丝杠,但确实买不到这个长度,订做的比滚珠丝杆还贵。

楼主:
事实证明,2根1.7米的丝杠做z轴(无光轴)是不行的,转动时会晃动,最关键的是速度很慢,2分钟才能跑完全程,
还是用同步带好了

网友(2015-02-04):
我来了,有买丝杠的不,单件定多件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