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震动 求解

楼主(2013-05-08):
现在本人的mcpx出现了强烈震动 特别是飞机下降的时候 求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在大齿对紧 的情况下还是会有
还有本人感觉不是舵机抖动 是大桨在抖  而且倾斜盘不是水平的 有时只推油门 倾斜盘倾斜的特别厉害

网友A:
一般要拆开旋转头看看,横轴、连杆、主轴,再来切hold看看三舵机上下顺动是右滑顺

网友:
大桨,中联,横轴,主轴

网友B:
舵机抖舵吧  mcpx机械原因强烈震动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拆开旋转头看看,横轴、连杆、主轴,再来切hold看看三舵机上下顺动是右滑顺

请问旋转头是哪里 那个舵机我要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抖舵吧  mcpx机械原因强烈震动不多的

舵机抖我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抖我要怎么办

拆开 擦擦碳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旋转头是哪里 那个舵机我要怎么检查

1、估计横轴弯的可能性大些。2、大桨有没损失,导致两个重量不平衡。3、用啥牌子配件?4、飞机若是拿在手里加油门,斜盘不断倾向是正常的,只要收油门到底,将飞机放在平地上(或拿手里确保水平不要摆动),重新加油正常就没事。

网友D:
MCPX患帕金森最大可能就是抖舵,特别是又剧烈而又时好时坏哪种。我之前一架MCPX也是抖的比拳王阿里还厉害,各种排除无果。。。舵机一换什么帕金森啊,老人痴呆啊,小儿麻痹啊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估计横轴弯的可能性大些。2、大桨有没损失,导致两个重量不平衡。3、用啥牌子配件?4、飞机若 ...

大桨有炸鸡的痕迹但是没有缺什么 横轴是哪里?我用的原装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患帕金森最大可能就是抖舵,特别是又剧烈而又时好时坏哪种。我之前一架MCPX也是抖的比拳王阿里还厉害, ...

请问你换的是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估计横轴弯的可能性大些。2、大桨有没损失,导致两个重量不平衡。3、用啥牌子配件?4、飞机若 ...

降落的时候抖是什么原因呢 我分不清是大桨抖还是机身抖

楼主: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只推油门时 飞机机尾总向左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换的是什么舵机

一架全部是 FBL的舵机,另外一架是原装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