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们请教,关于四轴飞起来后转,和机架制作问题

楼主(2013-05-08):
四轴用的是450的机架,离地后,四轴微微有点顺时针转圈,缓慢地转,求解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电机都算是垂直的,不可能百分百的,毕竟是手工,求解下,四轴为什么会转圈啊?
请教有些人,说是机架不水平,但是我四轴机架都是买来的,按完后也没发现不水平。请教下什么的机架好一点啊,要是自己制作机架都需要什么啊。自己制作机架,那个铝管上面的眼需要自己打嘛?打眼的话需要什么工具啊

网友A:
有点转正常,微调调下啊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拍张照片吧..看看是不是浆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转正常,微调调下啊

应该往哪个方向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拍张照片吧..看看是不是浆装错了

为什么我发不了链接

网友C:
电机不水平  反方向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水平  反方向调

电机不水平?是指的是电机垂直嘛

网友D:
用水平珠调水平,一个放在中间一个放在电机底座上不就看出平不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水平珠调水平,一个放在中间一个放在电机底座上不就看出平不平了吗。

我用手机调的。还有请问下啊,要是不水平咋弄啊,机架都是现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往哪个方向调啊,

调方向啊,比如瞬时正转,你控上方向微调就要往左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调的。还有请问下啊,要是不水平咋弄啊,机架都是现成的啊

机架如果是方管,应该不是水平问题,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E:
估计是电机不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发不了链接

你直接编辑帖子发上来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机不垂直。

电机怎么验证垂直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桨叶有些松动啊,桨叶丢转所以跑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怎么验证垂直啊

用水平泡测量。